1m内的超短距离多模块无线通信用什么技术最合适

楼主(2020-05-27):
    有个应用场景,需要使用7-9个小模块在一个1m*1m的桌面上工作,
每个模块完全一样,需要让模块能够互相通信,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最
合适,mesh自组网?nfc?还是别的呢,有适合超短距离通信的模块么

网友:
ANT或者BLE mesh

网友:
期望速率?
成本最低那估计是红外了吧

楼主:
速率很低,100-200Bytes/s 就够了,主要是些姿态参数

网友:
除了速率,通信频繁程度也很重要,如果这个也要求不高,那就简单了。使用2.4G作为基带,一个桌面使用一个
频点,自己写通信协议,解决寻址,冲突重发算法,可以参照CSMA/CD思路做个最简版,基本不花太多的
功夫。可以看看一颗普通的2.4G收发器的价格,成本绝对最低。

网友:
蓝牙模块1主  剩下的从, 某宝现成模块很多

网友:
音频通讯或是超声波。

网友:
一些便宜的无线串口也是可以的  或者再便宜就是红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打算先试试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