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5600磁编码器模块分享

楼主(2020-05-27):
今天分享一个AS5600磁编码器模块。
这个模块主要放在步进电机后面,用来获取步进电机的旋转角度。
这个原理是利用AS5600磁编码,然后步进电机的主轴上粘一块磁铁。通过磁编码可以获取主轴的旋转速度等信息;
我原本是用来给机械臂控制做反馈的,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借鉴。
这个模块还集成adxl345倾角传感器,单片机是用最便宜的stm32f030。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磁铁要买 径向磁铁 !!!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这是装在57步进电机上的支架:

这个是效果图:

这个是效果图2:

这是原理图:

这是程序:
首先在cube上生成驱动:

然后稍微修改添加一下相关芯片的代码:

最后分享一下程序 和 PCB

希望这个小东西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正好在找类似的东东,试试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
前不久附近的网友周先生也给了我一份这个资料,我还没去打样。

网友A:
AS5600 seems only output absolute position in voltage or PWM duty (at different selected frequency).
How can you measure the speed with those two signal?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正对中间怎么解决,会不会出现椭圆现象。用两个线性霍尔采集数据做矫正才好用吧

网友C:
如果是单对极磁铁基本没有完全对称的,钕铁硼磁铁在生产时候就已经定了方向,会有些偏,希望有高人能把校准方面做些指导,传感器的校准是个大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正对中间怎么解决,会不会出现椭圆现象。用两个线性霍尔采集数据做矫正才好用吧 ...

没研究那么深,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5600 seems only output absolute position in voltage or PWM duty (at different selected frequency). ...

理论上,对角度进行积分,再除以时间就是速度,具体我没有实现,谷歌翻译:In theory, integrating the angle and dividing by the time is the speed. I did n’t realize 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单对极磁铁基本没有完全对称的,钕铁硼磁铁在生产时候就已经定了方向,会有些偏,希望有高人能把校准 ...

理论桑,可以,每一台设备做标定,然后查表法。

网友:
>AS5600
So, this IC is a position sensor, do they make a speed version based on the same technology?

网友:
刚买过一个,不好调,中心点有震动的话,数据跳变

网友:
刚写分享 挺好的资料

网友:
编码器采集的数据抖动,电机也跟踪抖动运行。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么?还是用的什么滤波算法?

网友D:
楼主咨询一下 as5600是淘宝买的么?

网友:
5012b专业的选择

网友E:
5012b专业的选择+1

网友F:
磁铁,传感器,步近电机是怎么个结构接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磁铁,传感器,步近电机是怎么个结构接在一起的?

螺丝固定板子,磁铁黏在主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12b专业的选择+1

5012b专业的选择+1

网友G:
请问楼主的ADXL345在静止状态下,会有加速度波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的ADXL345在静止状态下,会有加速度波动吗?

不好意思,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这种玩意儿为何这么贵,用过好几个型号,尺寸又大,价格又贵

网友H:
嗨,请问这个怎么样   AEAT-6600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螺丝固定板子,磁铁黏在主轴上。

磁铁黏在主轴上

主轴如果是铁的,钢的 或者 铝的, 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磁铁黏在主轴上

主轴如果是铁的,钢的 或者 铝的, 会不会有影响?

不好意思,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哦, 谢谢,那你使用什么胶 把 磁铁黏在主轴上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仔细研究过。

哦, 谢谢,那你使用什么胶 把 磁铁黏在主轴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嗨,请问这个怎么样   AEAT-6600  谢谢!

这个不了解,英飞凌的TLE5012B是做专业伺服的人多数的选择,国产货完全不考虑。

要做轴套来安装磁铁。

网友:
两个几毛钱的霍尔就可以了,不用这么贵的IC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了解,英飞凌的TLE5012B是做专业伺服的人多数的选择,国产货完全不考虑。

要做轴套来安装磁铁。 ...

谢谢!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啊 ^_^

轴套安装磁铁,有没有照片,我想学习一下是怎么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啊 ^_^

轴套安装磁铁,有没有照片,我想学习一下是怎么装的 ...

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只是看到过专业的人说过。
论坛里有照片,搜下简易交流伺服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 谢谢,那你使用什么胶 把 磁铁黏在主轴上的

环氧树脂、 AB胶水都行,我是502的,
给你相关的开源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jcchurch13/Mechaduino-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咨询一下 as5600是淘宝买的么?

对,还有很多种别的磁编码器,我随便挑一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磁铁黏在主轴上

主轴如果是铁的,钢的 或者 铝的, 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安装下去要进行标定、校准。
校准后就没有影响了。
校准原理就是,步进一个角度,记录这个角度的磁场值。
标定完后用查表法,或者拟合数据,反推出当前角度。

网友(2020-10-21):
记号一下28楼的IC型号

网友(2022-09-06):
磁编码器的分辩率有多少 ,重复精怎么样,可以当作绝对编码器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