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石 SDR STM32H7-SDR 验证成功

楼主(2020-05-28):
孔雀石 SDR 原版是四层线路,改成了双层板,元件由0402修改为0603 方便焊接,LCD用的是50pin的, 也可以自己修改一下用40pin的,成本更便宜一些,已经打板验证成功, 需要说明,测试发现以下两个问题 1.是这个电路在100M有干扰,据说群里其它人画的四层板也一样, 2.一直按着触摸屏,会有哒哒声,屏幕灭了之后 就没有了。

改成双面板并且大小在10x10cm 以内,元件全部用0603,打板成本明显下降,更适合焊接,喜欢SDR的可以打样直接打样焊接

烧录旧代码可以使用,频率限制在200M以内,烧录最新板由于需要激活码,可以发邮件给原作者尝试要一下,这个板子被我同事发邮件要到了,我就要不到了,就不再折腾了

补充: 在烧录新版本后,如果想回旧版本,需要在烧录完旧代码后,一通电前短接FRAM的 SPI接口任意两根线直到屏幕点亮再松手

配套外壳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829942915
屏幕: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8528522217
PCB:https://l c e d a.cn/xfdr0805/stm32h7-sdr

应作者要求: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PS:上传的图片,在附件里看不到,无法编辑,后来再上传一张就看到了

网友A:
赞! JLC可以直接贴片不?

看到U7和U14手焊有点心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 JLC可以直接贴片不?

看到U7和U14手焊有点心虚。

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就是个收音机,只不过是功能比较强一点

网友:
这个要MARK!  顶起!

网友B:
太强了,问一下楼主,屏幕这块和外壳怎么配合啊,看上去很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强了,问一下楼主,屏幕这块和外壳怎么配合啊,看上去很精致

上铣床 铣个与屏幕一样大小的形状,下边垫棉与电池,另一侧塞喇叭

网友:
蛮期待完善后的那带壳成品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铣床 铣个与屏幕一样大小的形状,下边垫棉与电池,另一侧塞喇叭

LZ屏幕购买链接能分享一下不?多谢!

我找到一个类似的50pin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看着很爽的样子,介绍一下他的优点白

网友:
试着JLC下单,貌似分享的PCB有点问题,左边被截断了出现了半孔工艺。

我试试删掉这几个焊盘试试。

楼主:
我特意往外挪的,这个是为了让编码器多出来一点,你可以修改一下pcb

楼主:
又修改了一下,这次应该没半孔工艺了

楼主:
帖子重新编辑了一下,添加交互式BOM,烧录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修改了一下,这次应该没半孔工艺了

多谢LZ! PCB在打样了,等回来焊接一个玩玩。

看了一楼主位的屏幕链接里面貌似是40pin的屏幕,而pcb里面是50pin的座子。是不是屏幕链接不太对啊。还是能直接把40pin的屏幕卡到50pin座子里面 1到40pin位置?

网友C:
可以弄个套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LZ! PCB在打样了,等回来焊接一个玩玩。

看了一楼主位的屏幕链接里面貌似是40pin的屏幕,而pcb里面 ...

接口不兼容的,我不打算改了,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40pin成本比较低,60块钱  那个50pin 的我记得得100多,回头我找一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弄个套件不

这个没有激活码 频率只到200M  只能当收音机用了,自己DIY吧

网友D:
激活码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活码有什么用

有激活码频率可以到2G ,没有就是200M

网友:
请问这个BOM效果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物料界面很漂亮。用的啥软件

网友E:
物料界面很漂亮,用的啥软件?(网络原因,重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物料界面很漂亮,用的啥软件?(网络原因,重复发了)

InteractiveHtmlBom生成的,github上搜索就有,kicad的一个插件

网友F:
SPK ^接口?请问一下,这个支持扬声器?

网友G:
毛子出了一个清除RAM的固件,刷一下,然后就可以刷回低版本了

网友:
大佬是用KICAD画的吧,问下KICAD5.16导入CAD不能用 批量修改焊盘还有导出的ger用cam350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K ^接口?请问一下,这个支持扬声器?

是的,支持小喇叭和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毛子出了一个清除RAM的固件,刷一下,然后就可以刷回低版本了

这个不知道,我是通过在启动时短接FRAM恢复的,否则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
一直看到SDR,看来要补一下原理先。

网友:
大佬。sdr 怎么玩?  有入门教程吗

网友H:
买过PCB外壳板,然后调谐轮的手感,好像有点不太好?这一版有改进吗?

网友:
这个总的弄下来成本要多少啊?

网友I:
这样做一套成本要多少啊?(网络问题,发重复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过PCB外壳板,然后调谐轮的手感,好像有点不太好?这一版有改进吗?

我还没有在网上卖过,所以你买的应该是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做一套成本要多少啊?(网络问题,发重复了,不好意思)

估计得200+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在网上卖过,所以你买的应该是别人的

这就尴尬了,可能真的买了另外一个坛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就尴尬了,可能真的买了另外一个坛友的.....

有图片没有,放上来瞧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图片没有,放上来瞧瞧

这个的

网友A:
PCB和外壳都到了。这个外壳还蛮精致的,开孔犯难了。

网友A:
对了楼主 50pin的屏幕链接能发一下不?我直接打样了50pin的PCB,准备直接用50pin的屏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 50pin的屏幕链接能发一下不?我直接打样了50pin的PCB,准备直接用50pin的屏幕了。 ...

补上屏幕链接:https://detail.1688.com/offer/53 ... r.25.5e2e4aadNGR6rq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的

当时买的多少钱,可以到2GHz吗

网友A:
零件买全了,总共花了416块钱。还不知道能不能焊好,感觉不如直接买个成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买全了,总共花了416块钱。还不知道能不能焊好,感觉不如直接买个成品啊  ...

成本没这么多的,主要就是屏幕跟stm32h7 这两个比较贵,其它的比较便宜 ,你这差不多能做2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没这么多的,主要就是屏幕跟stm32h7 这两个比较贵,其它的比较便宜 ,你这差不多能做2套了 ...

LZ你出套件或者成品把。这样能带别人玩玩。

自己凑零件比较浪费,尤其是阻容电感,几十种规格每个规格就用一两个。

网友A:
顺便请教一下原件编号L22和L2, L3, L25, L26, L27的磁珠可以选什么规格的?我买了 “磁珠 / 30Ω ±25% @100MHz 2A”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激活码 频率只到200M  只能当收音机用了,自己DIY吧

激活码怎么弄?费用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请教一下原件编号L22和L2, L3, L25, L26, L27的磁珠可以选什么规格的?我买了 “磁珠 / 30Ω ±25% @10 ...

这几个是芯片3.3V供电部分的,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激活码怎么弄?费用多少呢?

你烧录新的代码,然后开机屏幕上显示个序列号,发邮件给作者,费用200$吧

楼主:
补充:原作者链接:http://hamforum.ru/viewtopic.php?t=193

网友A:
焊失败了,放弃了。液晶座子那边连地铺铜太多,烙铁拉都拉不动。不知道这个在线EDA能不能设置铺铜焊盘连接方式,跟焊盘连的面积太大手焊费力。

LZ出成品不?出的话我直接买一个了。自己搞太费劲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LZ你出套件或者成品把。这样能带别人玩玩。

自己凑零件比较浪费,尤其是阻容电感,几十种规 ...

支持楼主出个成品。

1。  楼主你不如索性,带队搞一个开源制作活动。我们网站提供1000元的赞助,这款不需要归还。

2。发行套件的利润全部归你,我们网站不参与分成。

3。开源和套件的方式你自行决定。

如果认为可行, 我去创建一个开源分论坛,并且帮你升级到VIP++。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焊失败了,放弃了。液晶座子那边连地铺铜太多,烙铁拉都拉不动。不知道这个在线EDA能不能设置铺铜焊盘连接 ...

放胶垫上敲一下就出来了  动作要快  锡还融的状态下一敲就OK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放胶垫上敲一下就出来了  动作要快  锡还融的状态下一敲就OK

铺地太多导致锡不化,不流动。加助焊剂,烙铁调到400度了也不行。这种情况怎么破?手里没热风枪,估计热风枪吹会好一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铺地太多导致锡不化,不流动。加助焊剂,烙铁调到400度了也不行。这种情况怎么破?手里没热风枪,估计热 ...

加焊油吸锡带先把原来高温锡吸掉,换低温锡膏,183°的那种

网友:
这个SDR我很感兴趣, 有套件我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焊油吸锡带先把原来高温锡吸掉,换低温锡膏,183°的那种

多谢回复!我打算拆了座子先用50pin的fpc排线引出一段然后再焊座子在排线上。刚好屏幕排线也不够长。

网友:
之前有坛友也做过,那时就差点定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A:
铺地太多导致锡不化,不流动。加助焊剂,烙铁调到400度了也不行。这种情况怎么破?手里没热风枪,估计热 ...

热风枪也没用,这种座子吹到锡熔化后塑料是软的,一碰就变形损坏。

网友O:
有难度,我最怕这种LCD的座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难度,我最怕这种LCD的座子了。

这个座子没难度,但是加上大面积铺铜就有难度了。没有铺铜的话烙铁一拖就好了,我这样的新手也可以。

网友G:
注册版后续需求量大的话,可以优惠拿到注册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注册版后续需求量大的话,可以优惠拿到注册码

注册码优惠价多少钱?之前貌似有人问了说是原价需要200美元。

网友:
这个不错,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楼主出个成品。

1。  楼主你不如索性,带队搞一个开源制作活动。我们网站提供1000元的赞助,这款不 ...

感谢老大的这个提议,不过最近实在是腾不出搞套件,不过坛友DIY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时间我尽可能的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失败了,放弃了。液晶座子那边连地铺铜太多,烙铁拉都拉不动。不知道这个在线EDA能不能设置铺铜焊盘连接 ...

这个铺铜方式,EDA目前没法修改,因为这个屏用的四线的SPI接口,其余不用的IO全接地了,大面积接地确实不好焊接按照坛友提供的建议,应该是可以焊接好的

网友:
再花了两个晚上焊接加一个白天调试之后终于屏幕点亮了。哈哈

之前的液晶座下面贴了高温胶带隔离开铺地的焊点就好焊多了。

然后晶振买错了,应该是有源的我买的无源的导致电源短路也找了好久问题。先用信号发生器给20M信号模拟晶振。不知道是不是频率不对的缘故或者是没接外接天线,目前都是噪声。然后音量调节不工作也不知道啥问题。

等晶振到了换上去试试。

网友:
做得很精致,就是这东西搞到2G能做什么用?

网友A:
关掉电源去吃了一个晚饭,过来在开机居然没法开机了,电流39mA左右,液晶也不亮。

之前正常开机之后过一会电流就会300mA左右。

放弃放弃了,太艰难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焊失败了,放弃了。液晶座子那边连地铺铜太多,烙铁拉都拉不动。不知道这个在线EDA能不能设置铺铜焊盘连接 ...

兄弟我可以帮你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电源去吃了一个晚饭,过来在开机居然没法开机了,电流39mA左右,液晶也不亮。

之前正常开机之后过一会 ...

正常开机电流不会这么大的,你检查一下各路电压正常不正常,MCU晶振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东西很不错,分享可贵~~~ 有成品卖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兄弟我可以帮你整!

多谢,我已经通过其他方式焊好了。

网友A:
请教一下LZ,怎么把NFM模式切换成WFM不?我捣鼓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N:
热风枪也没用,这种座子吹到锡熔化后塑料是软的,一碰就变形损坏。

地线一般不要画成一大坨,像信号线那样,一根一根的画,要好焊一些。

网友:
后面那个bom表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LZ,怎么把NFM模式切换成WFM不?我捣鼓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设置

设置好了,长按音量键。隐藏得真深。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A:
PCB和外壳都到了。这个外壳还蛮精致的,开孔犯难了。

你开孔最后怎么弄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注册版后续需求量大的话,可以优惠拿到注册码

这个面板做的也比较有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Q:
你开孔最后怎么弄得啊?

还没开孔,没忙到外壳呢。准备用电转手工开

网友R:
楼主怎么PCB的连接打不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楼主怎么PCB的连接打不开了....

去掉链接里面的空格,如果还是打不开直接在那个eda里面搜索“孔雀石”选工程一栏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链接里面的空格,如果还是打不开直接在那个eda里面搜索“孔雀石”选工程一栏就出来了。 ...

收到,多谢,前面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还没开孔,没忙到外壳呢。准备用电转手工开

手钻开孔 有点纠结啊 方形孔 不好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Q:
手钻开孔 有点纠结啊 方形孔 不好整

电转四排洞打一个粗的模样,然后锉刀伺候。手动只能这么搞了。

不过我电路板还没调试好,还没忙到外壳。你开始制作了么?到哪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转四排洞打一个粗的模样,然后锉刀伺候。手动只能这么搞了。

不过我电路板还没调试好,还 ...

还没开始搞。。。最近公司项目的事儿在忙疯。。。稍微能歇了就开工

网友:
现在sdr满天飞。以前看到老毛子开源一个,还可以10瓦发射的

网友A:
调试好了,现在效果还不错,就是喇叭不怎么好。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V411r7vL

下面准备把外壳搞一下。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失败了,放弃了。液晶座子那边连地铺铜太多,烙铁拉都拉不动。不知道这个在线EDA能不能设置铺铜焊盘连接 ...

这个是0.5mm的座吗?可以用吸锡带压引脚上,再用烙铁加热吸掉锡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A:
调试好了,现在效果还不错,就是喇叭不怎么好。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V411r7vL

下面 ...

这个是发射机和接受机一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S:
这个是发射机和接受机一体的?

不带发射,只接受。不注册的话就一收音机

网友T:
引用 网友A:
不带发射,只接受。不注册的话就一收音机

注册后,除了收音机,还有啥功能?

网友:
这个出套件才好

网友U:
楼主出套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注册后,除了收音机,还有啥功能?

注册后200M的频率限制就取消了,就是一个最高2GHz的SDR接收终端。据说可以USB直接连电脑,但是我没试过。我也没注册码。

网友A:
外壳搞定了,虽然手工弄的比楼主的粗糙,但是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搞定了,虽然手工弄的比楼主的粗糙,但是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错,动手能力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出套件了吗

没有,最近没时间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搞定了,虽然手工弄的比楼主的粗糙,但是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也是强悍,我之前开孔弄伤过手  看着弄这种小壳子就头大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能用作GPS和北斗用吗?

网友:
不错,强大的动手能力,羡慕

网友:
自己搜了一下,发现这个东西很强大,网上有人用这个模拟GPS信号,做GPS欺骗。
国外有人玩的很大很高端,用SDR追踪火箭。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https://bbs.pediy.com/thread-217453.htm

网友:
是个好东西。 LZ可以做个套件,集合论坛的力量做开源软件。。

网友T(2020-06-29):
引用 网友A:
调试好了,现在效果还不错,就是喇叭不怎么好。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V411r7vL

下面 ...

我也照着仿了一个,开机没有信号,msi001的供电时钟都是有的,但是感觉没工作,你在制作的时候有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照着仿了一个,开机没有信号,msi001的供电时钟都是有的,但是感觉没工作,你在制作的时候有碰到吗? ...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重新换了一个MSI001和NAU8822搞定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是MSI001或者NAU8822坏了或者没焊好导致的。

网友T:
本人手工贴了5片,自用一片,出4片,这样算不算违规?假如不违规的话就出给坛友了,有人要吗?

打黄色XX的是缺料,需要你自己买。

下表是成本

每人限购1片,欢迎大佬购入研究,开发出更完美的固件。
5片半成品编号:
1号:自用。
2号:111.5+30+62+运费  焊了stm32h743写了固件,焊了耳机插座,缺少:屏幕+触摸,sma拉杆天线,电池,喇叭,壳,双色led,插针
3号:111.5+30+运费          缺少:屏幕+触摸,sma拉杆天线,电池,喇叭,壳,主芯片stm32h743,双色led,插针,耳机插座
4号:111.5+30+运费          缺少:屏幕+触摸,sma拉杆天线,电池,喇叭,壳,主芯片stm32h743,双色led,插针,耳机插座
5号:111.5+30-5.5+运费    缺少:屏幕+触摸,sma拉杆天线,电池,喇叭,壳,主芯片stm32h743,双色led,插针,耳机插座 ,拨盘编码器1个(共2个,焊了1个)
标准语:几号,要了。

网友:
本人配齐所有料,初步测试已经能正常工作

网友:
想收个完整的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本人手工贴了5片,自用一片,出4片,这样算不算违规?假如不违规的话就出给坛友了,有人要吗?

赞!你不早点搞,早点搞我直接买你的就不用自己折腾焊机了。我焊了一片花了几百块钱物料不说,折腾得要死。

网友V(2020-08-31):
引用 网友T:
本人手工贴了5片,自用一片,出4片,这样算不算违规?假如不违规的话就出给坛友了,有人要吗?

你好,这个打样的孔雀石SDR还有吗?有的话整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ractiveHtmlBom生成的,github上搜索就有,kicad的一个插件

正想问这么漂亮的BOM是怎么搞出来的,赶紧去看看,哈哈

网友:
怎么打板??哪位大佬能教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V:
你好,这个打样的孔雀石SDR还有吗?有的话整一个玩玩

没有了,出完了噢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没有了,出完了噢

好的吧,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本人手工贴了5片,自用一片,出4片,这样算不算违规?假如不违规的话就出给坛友了,有人要吗?

你这个是没开钢网直接用针头放锡膏吗

网友:
墙裂支持,这四个字故意这么写的,自己体会!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外壳搞定了,虽然手工弄的比楼主的粗糙,但是整体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好 能展示下 这个外壳 是怎样固定板子 和屏幕的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W:
你好 能展示下 这个外壳 是怎样固定板子 和屏幕的吗 ?谢谢.

板子卡在外壳卡槽里面,屏幕热熔胶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卡在外壳卡槽里面,屏幕热熔胶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2020-11-03):
看来还是很多人喜欢玩着玩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

原来在这也能碰到你LZ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毛子出了一个清除RAM的固件,刷一下,然后就可以刷回低版本了

大佬级别的,都在这里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本人手工贴了5片,自用一片,出4片,这样算不算违规?假如不违规的话就出给坛友了,有人要吗?

2号,要了

网友X:
这款PCB还有吗?准备也做一套玩玩

网友Y:
引用 网友X:
这款PCB还有吗?准备也做一套玩玩

还剩一片,部分元器件没贴,因为嘉立创没有,成品很多都是自己焊的

网友:
楼主还有pcb吗?有的话准备入一套

网友X:
引用 网友Y:
还剩一片,部分元器件没贴,因为嘉立创没有,成品很多都是自己焊的

能出给我吗,我自己焊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X:
能出给我吗,我自己焊一块试试。

可以啊 ,加我好友,发地址我,到时你自己付下快递费

网友Z(2020-12-23):
楼主壳体卖家要100套起做,您手里还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壳体卖家要100套起做,您手里还有么

开模肯定要钱,单买个壳应该不用100套起~

网友Z:
C:\Users\eling\Pictures\孔雀石主板.jpg打了几片,沉金板,开机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打了几片,沉金板,开机成功,谢谢分享

还有板子或者套件吗?求一套玩玩。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还有板子或者套件吗?求一套玩玩。

还有几个,没外壳,只有贴好的pcb和液晶,需要自己DIY外壳,再买个电池和天线,就齐活

网友AB:
@eling8196

搞一个给我,

想玩玩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还有几个,没外壳,只有贴好的pcb和液晶,需要自己DIY外壳,再买个电池和天线,就齐活 ...

多少钱一个?

网友:
液晶97,主板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B:
@eling8196

搞一个给我,

18961085288,微信

网友(2021-03-15):
引用 楼主:
有激活码频率可以到2G ,没有就是200M

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了激活码后,可以下载到2G版本的软件吗?

网友:
这个弄的不错啊

网友:
请问楼主,第一次刷固件要怎么刷?  短接那几个点?

网友(2021-05-13):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坐等出套件了,我这水平就不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