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CRC 校验 代码(亲测可用)

楼主(2020-05-28):
网上有些材料上的crc校验 查表法 是错误的 我调试出来找到了这个问题  上诉代码我放在modbus协议中运行 实测有效
unsigned int GetCRC16(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long wcrc=0XFFFF;
  int i=0,j=0;
  for(i=0;i<len;i++)
  {
    wcrc^=*ptr++;
    for(j=0;j<8;j++)
    {
      if(wcrc&0X0001)
      {
        wcrc=wcrc>>1^0XA001;
      }
      else
      {
        wcrc>>=1;
      }
    }
  }
  return wcrc<<8|wcrc>>8;
}

网友A:
请问,这个函数可以直接替代查表吗?

网友:
时间换空间  空间赔偿时间

网友:
我用的查表法,用空间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函数可以直接替代查表吗?

可以代替,但是查表可行的话,还是查表好,空间损失一点,但是基本没影响,用在裸机上面,速度快一点

网友:
这个东西速度啥的在现在的主频下,问题都不大,调通一个可以用的就没必要换来换去,我的好像是查表加移位

网友:
这比查表省事点,现在单片机主频快也不在乎速度了

网友:
空间和速度考虑,还是用半字节查表比较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