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OS上部署机器学习,请问图像分割该怎么做?

楼主(2020-05-28):
这个话题比较冷门,苹果推出了机器学习工具 Create ML,图像方面只有图像分类和图像识别。

自己训练了一些图像识别,其实就是给目标图像打框。
但是项目上需要绘制图像边缘,所以只能用图像分割技术来实现。
可是苹果这两个图像识别模型没有分割,又不想搞tensorflow自己写代码训练。请问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吗?

网友A:
找 训练好 的pb 模型 转成 tflite 然后 再 ios 上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 训练好 的pb 模型 转成 tflite 然后 再 ios 上跑呢?

就是嫌这样太麻烦,想跳过代码训练这环节,直接把原始图像和打标图像喂给系统,让他自己来训练。
用baidu的easyDL,但是速度太慢了,4/5秒才出结果,苹果这个可以做到实时,就是没有图像分割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