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了块半年的水培草莓连续几天高温又回到解放前了

楼主(2020-05-28):
买了3波60几颗苗,及补发的加起来差不多百多颗苗,越是细心呵护,长得越是病央央的,陆陆续续死苗,陆陆续续补种不想它死他越是死给你看,现在还剩10多颗了,放弃补救了,重新从育苗开始

网友:
改盆养吧,容易一些

楼主:
草莓常见的病害有:炭疽、灰霉、白粉、红中、青枯、叶斑、茎叶软腐..... . 常见的虫害有:蚜虫、蓟马、红蜘蛛、白粉虱、蛞蝓、斜夜纹娥幼虫..... . 常见的操作不当有:下肥过多造成肥烧、浇水过多造成烂根、打药浓度过高造成叶片损伤、修剪叶子姿势不对造成苗子病菌感染..... . 下面要说的是炭疽病: 危害特征:主要为害匍匐茎、叶柄、叶片、叶片受害,初产生黑色纺锤形稍凹陷溃疡斑,匍匐茎和叶柄受害,行成环形圈病斑,扩展后病斑以上部分萎蔫枯死;湿度大时病部可见肉红色黏状孢子堆;发生严重时,全株枯死。根茎部横切面观察,可见自外向内发生局部褐色 . 防治方法: 选种抗性品种实行轮作,及时摘除残枝病叶,烧毁或深埋,持续高温天气下“开水”,应遮阳降温,炭疽爆发基本无药可解,只能预防为主,一般使用咪鲜胺、凯润、百泰进行预防。

楼主:
灰霉病:
发病多从花期开始,病菌最初从将开败的花或较衰弱的部位侵染,使花呈浅褐色坏死腐烂,产生灰色霉层。叶多从基部老黄叶边缘侵入,沿花瓣掉落的部位侵染,形成近圆形坏死斑,其上有不甚明显的轮纹,上生较稀疏灰霉。果实染病多从残留的花瓣或靠近或接触地面的部位开始,也可从早期与病残组织接触的部位侵入,初呈水渍状灰褐色坏死,随后颜色变深,果实腐烂
.
防治方法:
尽量让果子不触碰到水源,有颜色不对劲的果子及时去除,使用针对性的药物提前进行杀菌处理,一般该病发生时间多为梅雨季节的春季,雨水增多果子特别容易在一个点上腐烂蔓延。

楼主:
白粉病:
大家最为痛恨疾首的一个病害了主要危害叶、叶柄、花、花梗和果实,叶片染病,发病初期在叶片背面长出薄薄的白色菌丝层,随着病情的加重,叶片向上卷曲呈汤匙状,可布满整张叶片,果实染病,幼果不能正常膨大,果面覆有一层白粉,严重影响浆果质量,并且还会随风飘扬传播给附件的草莓。
.
防止方法:
多通风、叶片以及果实少接触水源,干燥环境下不容易爆发白粉病、一般爆发时间跟灰霉相似,两者可以说同时登陆,给我们种植爱好者带来不少的麻烦。

楼主:
红中柱:
一般常见症状是草莓苗整体枯萎,颜色发生改变,颈部发红,根系腐烂,中间掰开呈红褐色。
.

预防措施:
一般为草莓土壤重茬种植比较容易发生,病源在土上,把根本解决后会很大几率减少爆发机会,如炭疽一般一旦爆发没有解救的机会,只有个别发现的早把红的茎干位置去除并上层有些许根系在可能会有几率救活。草莓常种植地种前要先消毒,大棚内应当高温杀菌。

楼主:
叶斑病:
在叶片表面出现红褐色不规则形病斑,病斑扩大时受细小叶脉所限呈角形叶斑,病斑逐渐扩大后融合成一体,渐变淡红褐色而干枯,叶片发病后常干缩破碎。严重时使植株生长点变黑枯死。
.
预防措施:
杀菌消毒,草莓常见病,对植株影响不大,一般去除病叶后新叶生长基本上会正常,可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种病了。

茎叶软腐:
这个大部分人都因为小细节而引发,很多草莓友去除老叶的时候都喜欢用剪刀去剪,然后颈部还残留一部分,久而久之这个残留部分发生腐烂后就会引起霉菌,进而感染正常的叶茎,导致腐烂然后整株位于感染点开始烂掉。
.
预防措施:人工干预,去除老叶应该用掰的方式直接将叶片掰掉,去除干净即可。

楼主:
常见虫害之蚜虫篇:
蚜虫一般在草莓幼叶叶柄、叶背面活动吸食汁液,污染叶片,蚂蚁则以其蜜露为食,故植株附近蚂蚁较多时,说明蚜虫开始危害。蚜虫危害可使叶片卷缩、扭曲变形。蚜虫是病毒的传播者,其传毒所造成的危害损失远大于其本身危害所造成的损失。
.
防治方法:
.
及时摘除老叶,用吡虫啉即可消灭,注意的是浓度大了可能会造成草莓新叶干枯,不过大事没有重新长的叶片会恢复正常

蓟马:
蓟马危害初期,叶脉轻微发黑,果实表皮木栓化变褐,严重影响草莓果子的质量以及草莓苗的健康,一般多发生于秋季以及春末

楼主:
红蜘蛛:
红蜘蛛喜欢燥热干旱的环境,温度越高、湿度越小,发生越快,及时摘除老叶,清除虫源。对于已经被红蜘蛛为害的草莓植株,随时发现要随时摘除,并带出棚外彻底烧毁,一般叶片上有蜘蛛网蔓延的痕迹即可表面爆发了红蜘蛛,叶片背面比较脏,一点点到处都是。
注意的是红蜘蛛一旦爆发繁殖速度非常快,应当及时打药进行消灭处理。

网友:
我养的草莓结出来的草莓,很小个就红了,吃上去酸酸的,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不知楼主坐标哪里,像广东这边天气湿热,病虫害多,还是忍一下等秋冬天开始种好。

网友:
这季节,草莓不开花了吧

网友:
草莓适宜生长温度18-25℃

网友:
广东夏天种草莓,西红柿都不适合。要9月份才开始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