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交流采集电路!

楼主(2020-05-28):
现在用这个电路采集交流电流,范围在0-999mA 想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输出端和输入端的数学关系,最好是有公式。附:比如通过互感器线圈的电流为100mA则AD采集在屏幕端也要显示100mA。

网友A:
第一级只放大半波吗

看错,有直流偏置

网友B:
很奇怪的设计,互感器次级有直流进去了

网友C:
直流偏置不是要在第一级的+输入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只放大半波吗

看错,有直流偏置

第一级出来是半波的一个波形 也就是说 7 脚是一个半波的波形  经过阻容滤波 到了 3 脚成了平缓的直流 从 7 脚 到3脚 不知道是个什么计算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的设计,互感器次级有直流进去了

它确实能使  我现在一点一点测得列的一个表,单片机基准电压变了的话  采集的值就不准   所以想弄清楚输出和输入的关系  直流偏置是一个脉冲 不是一直保持的  采集的时候会给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偏置不是要在第一级的+输入设置吗

它确实能使  我现在一点一点测得列的一个表,单片机基准电压变了的话  采集的值就不准   所以想弄清楚输出和输入的关系  直流偏置是一个脉冲 不是一直保持的  采集的时候会给一个脉冲

网友C:
输入为2000:1,在1000ma输入时电流0.5ma,在电阻200上的电压是100mv;
所有的低通算直通;
第一级放大10倍,输出为1000V的电压,由于输入为反向过零,输出在输入为负半周时,输出正半周的波形;
之后两级RC平滑,得到半周的平均电压,再放大5倍,最后输出后采样;
如果显示为有效值,全波有效值 平均值的比例好像是0.9,半波就是0.45了,所以在输入为1000ma交流电流时,输出对应100mV*10*5 * 0.45 = 5000mV * 0.45 =2250mV

网友D:
200欧的负载基本上都是互感器的最大负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确实能使  我现在一点一点测得列的一个表,单片机基准电压变了的话  采集的值就不准   所以想弄清楚输 ...

是负电平脉冲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确实能使  我现在一点一点测得列的一个表,单片机基准电压变了的话  采集的值就不准   所以想弄清楚输 ...

采样的时候给个脉冲是把第一级输出的波形往上移.偏置是负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0欧的负载基本上都是互感器的最大负载了。

为个测试500mA 的交流电流;我有个产品负载用到了1.5K了, 互感器输出电压约1.2V;叠加个1.2V的直流电压后, 直接进单片机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为2000:1,在1000ma输入时电流0.5ma,在电阻200上的电压是100mv;
所有的低通算直通;
第一级放大10倍,输出 ...

按照你说的方法算了一下 误差很大  应该是全波的有效值和平均值比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个测试500mA 的交流电流;我有个产品负载用到了1.5K了, 互感器输出电压约1.2V;叠加个1.2V的直流电压 ...

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的时候给个脉冲是把第一级输出的波形往上移.偏置是负的吗?

正向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负电平脉冲吗?

正向偏置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个测试500mA 的交流电流;我有个产品负载用到了1.5K了, 互感器输出电压约1.2V;叠加个1.2V的直流电压 ...

你这个是2000:1的,,还有1000:1的,我测量300mA都是用的100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