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C X7R电容超过额定电压20%使用风险大不大?

楼主(2020-05-28):
一个产品由于BOM表录入问题,将原本22uF/16V的X7R 1206陶瓷电容(国巨)错用成22uF/10V。这个电容用于12V电源回路滤波。
第一批小批500个没发现问题,不幸的是,第二批批试产翻车,这个电容出现约2%的击穿不良。生产人员也发现电容额定电压低于使用电压,剑指研发水皮。
现在已经修改BOM表将电容换成25V版本。但已经有一批产品发出去客户现场使用。
目前完全排除12V出现脉动尖峰过冲可能。
请问大家电容这样使用会不会存在隐患?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电压5.1V   22uf/6.3V     会有比较小的概率击穿短路
22uf/10v    大批量就没有发现过问题

网友:
超额用元器件就是赌,其实问不问都一样,100次可能99次没问题,最后一次出问题,也可能一辈子这样用都不出问题

网友A:
22uF/16V跑12V都可能翻车,用错10V的上12V炸了只能切腹了。。
换25V是对的

网友B:
那些用一年就坏的产品是不是这样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些用一年就坏的产品是不是这样干的?

把电解电容放散热器上烤 显示器就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uF/16V跑12V都可能翻车,用错10V的上12V炸了只能切腹了。。
换25V是对的

之前看对MLCC使用说明是
电容实际耐压是额定电压2倍以上
但使用电压达到额定电压30%以上,容量会逐渐衰减,当使用电压等于额定电压时,实际容量会小于标称值50%以下
倒是没提到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对MLCC使用说明是
电容实际耐压是额定电压2倍以上
但使用电压达到额定电压30%以上,容量会逐渐衰减 ...

是东西就能击穿啊。。

留余量第一是为了不让加上电压后容量衰减到设计值之下,如果太逼近极限,那这个电容也没多少意义了
第二是为了不坏

国产的、不确定一定能是真货的、耐压低于50V的小体积大容量的,还是留个很大的余量比较好

这东西坏了可能是短路状态比较麻烦

网友C:
不同于电解,电解10V跑12V也可以.
陶瓷的,真的不要超过标称电压,接近也不好.

网友D:
32V电压用50V村田的MLCC也会翻车短路
MLCC会短路,钽电容会放烟花,普通电解体积大ESR不够小,固态电解电压高的很少而且贵,搞不懂要用什么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于电解,电解10V跑12V也可以.
陶瓷的,真的不要超过标称电压,接近也不好.

实际涉及使用当然会选电压高的。
只是现在发去现场的板子,涉及是否召回更换,这事比较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V电压用50V村田的MLCC也会翻车短路。
MLCC会短路,钽电容会放烟花,普通电解体积大ESR不够小, ...

说的对
我这一批22uF/10V的,也有用在3.3V上做滤波,这电路上也有一个击穿了。这个跟耐压就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解电容放散热器上烤 显示器就这么干的

虚……小点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解电容放散热器上烤 显示器就这么干的

使用长寿命电解电容,耐温足够就可以这么干

网友E:
电容量会大幅度减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量会大幅度减少的。

原厂发来损坏电容的DC容量曲线,在电容两端电压达到额定电压时,容量已经衰减到只剩20%。。。

所以有一个问题:MLCC陶瓷电容的额定电压到底有什么意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厂发来损坏电容的DC容量曲线,在电容两端电压达到额定电压时,容量已经衰减到只剩20%。。。

所以有 ...

Y5V 的电容就这个特性;

X7R 的和电压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发来损坏电容的DC容量曲线,在电容两端电压达到额定电压时,容量已经衰减到只剩20%。。。

所以有 ...

这么神奇!
颠覆了我对额定工作电压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Y5V 的电容就这个特性;

X7R 的和电压关系不大

很遗憾的告诉你,这是原厂发来对我那款22UF/10V X7R的描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
我这一批22uF/10V的,也有用在3.3V上做滤波,这电路上也有一个击穿了。这个跟耐压就没啥关系。 ...

个别现像属于品质一致性问题,和规格无关。

如果我们这里工程师敢把10V的电容用在12V的电路上,直截就可以走人。最基本的数据支撑都没有,还敢让产品上市。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发来损坏电容的DC容量曲线,在电容两端电压达到额定电压时,容量已经衰减到只剩20%。。。

所以有 ...

这个电压只代表它在该电压下不会坏,还是个电容,不代表它可以正常的完成和低压下一样的功能。
就像相机标称的最高感光度,只代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拍,但不管拍到的有多少麻点。厂家会另外告诉你如果想减少麻点,需要降低感光度到多少以内。。。

网友:
常在海边走哪能不湿鞋,最低要求1.5倍的耐压。做硬件不能自己给自己埋雷

网友:
一般都是降额使用的,这种说没隐患你自己信吗?

网友:
一定是有隐患的,这个不用心存侥幸,无需讨论。应该讨论怎么以最低成本解决问题。

网友:
还以为楼主是问倒过来,低于20%,高20%居然还想

网友:
建议楼主的己进市场的产品以某种方式招回来更换相符的电容,否则是走不远的,不接受反驳。

网友:
在额定电压下,容量只有20%,你买的不是日系电容,就坐等赔得裤衩都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