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小电流可以点亮的LED灯?

楼主(2020-05-29):
   一般贴片led的推荐电流都是ma级,用在低功耗产品上不太合适.  测试过市场上的翠绿色的0603 led, 100个ua都可以点亮而且亮度非常亮.   但是黄色和红色的就没有找到有ua级电流可以点亮的.

网友:
人眼是不是对绿色比较敏感,低功耗一般就不亮灯了吧,这玩意功耗分分钟超过STOP功耗,低频闪烁倒还可以接受

网友A:
低功耗产品有设计成LED一直亮的么?

网友B:
红色也有,基本上要0.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产品有设计成LED一直亮的么?

   比如感测到信号点亮,信号消失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也有,基本上要0.5mA

   红色的有0.5可以点亮的?  印象中超高亮的也>这个电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的有0.5可以点亮的?  印象中超高亮的也>这个电流啊.

你要买超超高亮度

某商场,,按照亮度选择,可以的.

4-20mA的表头,4个8还要动态显示都能够搞定.

网友:
LZ你可以看一下TritiLED这个项目。5~10uA点LED。其中介绍了不少有关LED效率和选型的问题,
https://hackaday.io/project/11864-tritiled

网友:
我也症需要这样的led,楼主有找到合适的么

网友:
用过号称超高亮度的LED,最小用过10uA点亮,白天看不出来,晚上还是比较醒目,大约和摄像头红外灯那种看得见的暗红亮度差不多

网友:
我也需要这样的LED,关注一下

网友:
用1%占空比的10mA可以吗?

网友:
我一直有个疑问:这种超高亮度的led效率这么高,寿命方面是不是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