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上电测试炸板经历,引以为戒。

楼主(2020-05-29):
事后发现自己真是2B,最简单的东西都忽略掉。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我打算测试一个220V载波通信模块。这个模块是阻容降压,弱电的地和零线之间有个安规电容。然后我就作死把USB示波器的地和弱电地接一起了。

然后BOOOOOM

板子上整流桥炸了,电脑主板也炸了,USB那里直接烧黑。本来以为还能抢救,发现这个B150M的USB和南桥直通。。。只能换主板了。

但是这USB示波器竟然没坏,质量真好。

之前因为在笔记本上试过这么测,就没在意。后来想想尼.玛那笔记本又没地线,当然没事。这个台式机地线相当于和火线直连了,不炸才奇怪。

现在加了个隔离变压器,然后换了个没地线的插座,能正常测了。

有时候遇到一些看似简单的东西还是要再三确认才行啊。。。我TM真是个NT

网友:
等一个USB示波器连接

网友A:
示波器探头外皮是直接接地的,内心也是高阻,基本不会坏

网友:
曾经把示波器错接高压直流电负极的路过,幸好只是烧掉探头的地线

网友:
楼主的经历跟我同事一样。哈哈哈

网友:
USB示波器什么型号?

网友:
我曾经这样烧掉过一个逻辑分析仪,一接上去就看到火花一冒,整个办公区的总漏保跳闸了

网友:
电源测试有风险

网友:
笔记本电脑也类似,现在的USB 和HDMI还是坏的

网友:
没经历过的都不是合格的电工

网友:
曾经用示波器调试产品没注意接地问题,上电后示波器的接地夹子的软线直接爆了

网友:
这个从没有犯过

网友:
自从有过一次示波器探头接地的问题之后,现在大部分的调试工具更换为网口的了,STM32用的是ISO版本的

网友:
我曾经也这样烧环一个电脑硬盘的。。。,引以为戒吧

网友:
不小心接错过,但没炸过,烧过保险调过N次闸
现在测试用的都经过隔离变压器

网友:
做开关电源,上电没有反应,经常忘记电容放电,电的鬼叫

网友:
这种错我也曾经犯过,当时空开跳闸了,把台式机USB烧毁了,还好台式机主板其它部分没坏

网友:
楼主的错我也犯过
幸好只是炸了板子,没用电脑调试

网友:
我stc下载器,vcc连到板子12v了,然后没有boooooom,只是电脑黑屏了。电脑主板烧了。下载器也烧了。板子没事。
所以,新板通电前一定先测试。

网友:
所以一定要隔离电源一定要隔离电源

网友:
涉及到强电还是细心一点

网友B:
阻容降压的板子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的板子要小心。

真的不想用了,输出才几十毫安,还危险的一笔,也就是成本低点。

网友:
想换电脑就直接换嘛!不要搞这种方式,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探头外皮是直接接地的,内心也是高阻,基本不会坏

探头线还是可能烧掉的。

网友:
笔记本不能插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