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了了ad 19,20 各种奇怪的BUG

楼主(2020-05-29):
一直用14版本的.  但是被网上鼓动,尝试了下AD 19,20每个版本都有各不相同的BUG.
真是醉了,体验只是界面优化一点点.功能几乎没变速度慢了,资源占用高了.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不思进取

网友:
人家现在靠市场占有率收割呢

网友:
都有什么bug呢

网友A:
我已经把版本回退到9.4了,用了这么久,还是9.4最稳定,又流畅。

网友:
试了下AD刚刚发布了AD20.1.10,这个版本比之前的版本要流畅一些了,之前的AD20版本都是卡得厉害,SCH里面抓取个零件都要等个1秒钟

网友B:
我目前用的  summer 9  sch界面放大,缩小图纸会一卡一卡的
ad16  目前功能没问题,就是打开工程 会卡个几分钟,卡死以后吧网络禁用后软件马上就反应过来秒开,各种防火墙禁用联网没用
ad19 ,20  我的pc win7系统太占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把版本回退到9.4了,用了这么久,还是9.4最稳定,又流畅。

13.3.4,28608,这个版本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用的  summer 9  sch界面放大,缩小图纸会一卡一卡的
ad16  目前功能没问题,就是打开工程 会卡个几 ...

你小心点别被钓鱼了。。

网友:
19版本确实各种BUG,左宽右窄,前重后轻,用着很不舒服。现在换20.0.13貌似没问题,只是资源占用太大。

网友:
刚刚下载了20.1.8在试用,用起来比19要好点

网友:
AD是啥? 不是应该是AD.么,广告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小心点别被钓鱼了。。

我们这随便,我们公司的法务也不是吃干饭的。反正上层领导没要求我们禁用ad

网友:
这种辣鸡软件为啥这么多人抱着不放,那么多好软件不用。

网友:
AD是啥?AD钙吗?

网友:
AD是啥?不是钓鱼吧,新版本的话尽量用最后一个版本。最新的版本是20.1.10 这个更新太快了,隔一段时间就一个版本,近期的版本BUG减少很多启动速度和19比起来快好多

楼主:
各种奇怪bug    19在片段保存出错,20在放置出错.  总体感觉就是版本升了,功能没多,各种麻烦增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用的  summer 9  sch界面放大,缩小图纸会一卡一卡的
ad16  目前功能没问题,就是打开工程 会卡个几 ...

AD16在复制PCB拼板时候,
会丢失泪滴。

在win10和win7下都测试了,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AD20 修改 网络编号(带符号的GND) 都会报错,
打开的project 过那么久  就会清空。

网友E:
楼主大胸。。有没有ad20的下载地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D16在复制PCB拼板时候,
会丢失泪滴。

我这没遇到  我复制  然后 用E-A快捷键粘贴。
奇葩的就是这一点同样的软件在不同的电脑上表现出 不同的bug,我前边说的  AD9 放大缩小图纸卡顿别的同事就没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胸。。有没有ad20的下载地址呢

胸小    惭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xkMMJ1_exrQotvhzhxRjg
提取码:eqa3

网友:
导入规则这个功能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没遇到  我复制  然后 用E-A快捷键粘贴。
奇葩的就是这一点同样的软件在不同的电脑上表现出 不同的bu ...

你可能没拼板吧。

AD16丢失泪滴的bug,我特意换了2台电脑装win10和win7测试,都丢了,果断放弃了。

严重怀疑AD公司没有招做测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没拼板吧。

AD16丢失泪滴的bug,我特意换了2台电脑装win10和win7测试,都丢了,果断放弃了。

大师现在用哪个版本?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师现在用哪个版本?可以推荐下吗?

AD15没这个问题,
但是AD15有DRC error错误定位不准的问题,以及win10下gerber界面一旦碰鼠标滚轮就失控的祖传毛病。

我试了很多个版本,得出结论:AD公司没有测试工程师。。。

我就做个普通的layout,拼板,出gerber,导bom,检查gerber,都能发现一堆问题,AD公司的怎么就发现不了,说明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测试就发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D15没这个问题,
但是AD15有DRC error错误定位不准的问题,以及win10下gerber界面一旦碰鼠标滚轮就失控 ...

你试试AD自带的拼板功能呢?不用自己复制粘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D15没这个问题,
但是AD15有DRC error错误定位不准的问题,以及win10下gerber界面一旦碰鼠标滚轮就失控 ...

大哥。您好,方便给一个15稳定版本的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哥。您好,方便给一个15稳定版本的链接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N2b8WIv1TJ3Tafgw3QtBQ
提取码:s4br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AD自带的拼板功能呢?不用自己复制粘贴的

没兴趣用那个功能,我一般拼板都是画好整体轮廓和工艺边+mark点+定位孔,再特殊粘贴,不是简单的去做阵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兴趣用那个功能,我一般拼板都是画好整体轮廓和工艺边+mark点+定位孔,再特殊粘贴,不是简单的去做阵列 ...

那我很好奇,碰到需要旋转拼板的时候怎么保证位号位置不变呢。正常一旋转位号位置就变了。
另外AD自带拼板功能,可以实现你说的画工艺边mark定位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N2b8WIv1TJ3Tafgw3QtBQ
提取码:s4br

感谢!
受小弟一拜!

网友:
没有变慢,是电脑配置不行了,吃配置

网友:
ad必须用虚拟缓存吧,加大后稳定了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我很好奇,碰到需要旋转拼板的时候怎么保证位号位置不变呢。正常一旋转位号位置就变了。
另外AD自带拼 ...

我用AD15试了,直接复制粘贴的方式,

旋转,位号不会变,这个可能又是高版本带来的新BUG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用AD15试了,直接复制粘贴的方式,

旋转,位号不会变,这个可能又是高版本带来的新BUG ...

那应该是了。我用AD16,旋转PCB之后,位号全部变位置,得一个一个手动调,砸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应该是了。我用AD16,旋转PCB之后,位号全部变位置,得一个一个手动调,砸电脑。 ...

AD16的又多了好多bug

AD16在原理图上修改器件名字,复制10个一样的器件,然后修改名字,会有两三个出现莫名奇妙的下划线。。。
我也是无语了,

多如牛毛的bug

网友:
估计AD软件评成BUG王是名副其实的。

15.1.8还凑活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没拼板吧。

AD16丢失泪滴的bug,我特意换了2台电脑装win10和win7测试,都丢了,果断放弃了。

我用AD16没这种情况 ,反倒是AD20是有这个问题,请教了 很多群都没人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AD20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直观感觉就是字越来越小了。好多选项又收起来了。快捷键有一些不管用了。比如space

网友:
4层和4层以下以后就用kic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