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血氧仪一般是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0-05-29):
MAX30102?好像价格很高,好像看到有个国产的TS951x前端芯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我就没见过用美信方案的
血氧仪主要看算法和几个固定的参数
硬件上不复杂,ti公布过基于MSP430的开源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见过用美信方案的
血氧仪主要看算法和几个固定的参数
硬件上不复杂,ti公布过基于MSP430的开源方案 ...

能上传上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见过用美信方案的
血氧仪主要看算法和几个固定的参数
硬件上不复杂,ti公布过基于MSP430的开源方案 ...

你说的包括血氧算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包括血氧算法么

看这个:
http://cs.china-cmd.org/zgylsb/fileup/HTML/2019-7-41.shtml

注意里面提及的

公式(3)也被称为R-SpO2曲线,很多脉搏血氧仪生产厂家都有自己的R-SpO2曲线。目前比较常用的曲线有3条,即Nellcor、BCI和Masimo曲线。

这个曲线的函数式是要写到程序里的,不过我猜网上应该也有资料

网友:
现在搞这个,会不会有点晚了,要是学习下倒是可以,一般关键曲线跟数据,都是经验总结出来的,很难拿到最新资料。
就跟额温枪算法一样。

网友:
现在手环所使用的都是反射式的吧,一般用哪个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