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板子画错了 内层 10mil 间距 能耐压48v吗?

楼主(2020-05-29):
如题  现在内层画错了   不知道 48v能否抗的住,  目前测试都是没问题的

出问题部分是通孔焊盘  和覆铜的间距

网友A:
说的是线宽还是两个不同网络之间的间距。如果是前者电流大有风险,是后者应该是没有关系

网友B:
KICAD里面的,感觉10mil很近,不过看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CAD里面的,感觉10mil很近,不过看表格......

感谢 刚查了资料 内层耐压比外层高   内层保守 1mm 可以过400V      多者 1kv 2kv也可以
刚又查了0402的电容可以耐压到100v  0402 管脚间距也差不多20mil左右
所以感觉应该理想情况下还是没问题的

您这个软件是哪里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线宽还是两个不同网络之间的间距。如果是前者电流大有风险,是后者应该是没有关系 ...

感谢 说的是后者

网友:
“您这个软件是哪里查的” ,在kicad里面,有计算器,我不会用kicad,只是按装上吃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ICAD里面的,感觉10mil很近,不过看表格......

内层完全没有问题的。没有空气间隙,低电压爬电距离和电迁移效应可以都不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层完全没有问题的。没有空气间隙,低电压爬电距离和电迁移效应可以都不用考虑。 ...

交流就杯具了。感应电吃不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D里面的,感觉10mil很近,不过看表格......

单位是mil吗,感觉这间距都好小,实际靠不靠谱?
另外里面说表层(外层)导体盖绿油阻焊就等于加了涂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