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占空比为1ns的PWM

楼主(2020-05-29):
大神们:
最近有个项目:
要求:最小占空比为1ns, 频率1K~1M(可调)的PWM。
有没有什么IC可实现?或者IC+模拟电路,或纯模拟电路也可以。
硬件成本控制在500RMB以内的。
跪谢过了。

网友A:
1M的方波,估计都不方了,用DDS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的方波,估计都不方了,用DDS芯片试试

有没有具体芯片型号呀?1ns就是需要1G的主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芯片型号呀?1ns就是需要1G的主频

1G啊,那就不知道了,,SI5351看看

网友:
1ns上升沿至少10GHz

网友B:
话说LZ的方案肯定有问题

网友:
表达有问题,占空比,没有单位。楼上几个,怎么能答出来。

网友C:
呵呵呵呵呵呵,看看。
感觉就像测温要达到0.01C精度一样,呵呵呵

网友:
占空比是百分比,是高电平占重周期的比值 比如20%, 不是时间呢.

网友D:
他说的应该是精度,1ns的PWM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LZ的方案肯定有问题

准确地说:要发送一个精度为1ns的脉冲,脉冲宽度可调,从1ns~1us. 每隔1us~1ms发一次这样的脉冲。
这样子表达不知道理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呵呵呵,看看。
感觉就像测温要达到0.01C精度一样,呵呵呵

不要笑,已经有2ns的成品了,现在想再提高到1ns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应该是精度,1ns的PWM步进

没错。
发送一个精度为1ns的脉冲,脉冲宽度可调,从1ns~1us. 每隔1us~1ms发一次这样的脉冲。

网友:
那你现在方案怎样实现的?

网友:
好奇 是什么东东要求这样的

网友:
2ns  如何 做出来的???  单独问问题索取知识,不分享知识吗?

网友:
低端fpga,如果时钟100Mhz,使用PLL分成5路,应该可以实现2ns的精度。如果采用高端的FPGAsi

网友:
如果采用高端的FPGA,时钟速度高点,是不是可以1ns,没有验证过,只是个人思路

网友:
什么奇葩应用场景?

网友:
粗看可以用fpga+数字可编程延迟+比较器实现,以前做过250ps精度的同步控制器,如果对两路加上高速比较器理论上可以实现250ps步进的可编程脉冲

网友:
泰克的pg502最小可以的5ns,占空比可调。用ecl电路实现。

网友:
1ns一般晶体管都达不到这个速度,常规方法就不要想了。

网友E:
DG535的设计方案:高速比较器+DS1023之类的延时芯片

网友:
楼主这是要做生物实验室用的染色体转移 电击穿的  电转仪??

网友F:
几十块钱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譬如STM32F334系列的, 6x16位高分辨率定时器,217皮秒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确地说:要发送一个精度为1ns的脉冲,脉冲宽度可调,从1ns~1us. 每隔1us~1ms发一次这样的脉冲。
这样子 ...

我觉得你需要一台安捷伦 81110A以上的脉冲信号源

500元成本肯定是搞不定了

楼主:
统一回复以上:
此方案用于驱动激光,精准控制。此前的2ns外包给第三方做的,我没有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DG535的设计方案:高速比较器+DS1023之类的延时芯片

厉害,我看看先。
做出来之后,争取开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十块钱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譬如STM32F334系列的, 6x16位高分辨率定时器,217皮秒的分辨率。 ...

我看看资料先,也许这个方案可以哈,这样子就省事了

网友G(2021-09-09):
楼主做激光雷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激光雷达?

大号激光打蚊子?后面的不敢想象了,怕怕

网友:
Max3949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楼主是不是做激光器相关的

网友H:
TI好像也有个高分辨率的单片机,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我记得上G了

网友:
需求提的就有问题,  方案就不用找了

网友:
应该是做皮秒激光或者紫外激光上用的。我记得应该有一种专业的模块干这个的。可以干到皮秒(十的负十二次方),好像是激光测距上用的,楼主可以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H:
TI好像也有个高分辨率的单片机,定时器的时钟频率我记得上G了

不是用高速时钟硬怼的,也是延迟的原理,时钟经过不同路径有几百上千皮秒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