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改造一台变频无刷电风扇

楼主(2020-05-29):
原电机老坏,用段时间轴卡塞,每次加点润滑油就又复活了,这次卡死烧冒烟彻底坏了,淘宝淘的一个300V,无刷电机及无叶风扇的驱动板,准备彻底改造

楼主:
第一步已焊接好固定桩头及摇头电机支架,切掉四个原安装角

楼主:
第二步拆掉电机前盖,打孔4个及攻丝,装前外壳

网友:
我的风扇每次要手动去转几次才行,加油换电容都没有用,轴也不怎么卡。前几天也准备换无刷,在找合适的电机时,发现某多多用券不到20就能买到普通的电机带杆带摇头和电容,于是就直接下单了,反正只准备用1-2年,看运气了。

网友:
少油时加油就行,如果加油后时间短,就是脏了,要清洗了,如果比较懒,就用比较稀的油多加些,把脏东西冲出;

楼主:
改造失败了,驱动板不匹配,烧了MOS管,尝试修板后继续

楼主:
换MOS管修好了驱动板,在供电回路里又增加了一个10uF电容,以后就再也不容易烧板了

楼主:
换MOS管修好了驱动板,在供电回路里又增加了一个10uF电容,以后就再也不容易烧板了,固定装好后,总算完工了

网友:
我的天
艾美特/美的等各个都有专门的无刷风扇
这是多好的DIY精神
你要DIY就直接做一款无刷无感正弦
然后去大厂推PPT

网友A:
成本多少?

网友B:
我也想开这么一个店,不知道能不能养活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

成本不到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开这么一个店,不知道能不能养活自己

不建议做这行,我就是混不走了,每天都闲的发慌,不然怎么花一天时间折腾改造DIY呢?直接花3-5百买台新的便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建议做这行,我就是混不走了,每天都闲的发慌,不然怎么花一天时间折腾改造DIY呢?直接花3-5百买台新的 ...

我每次路过小区收垃圾的那个点,总是想 过去打探一下那些家电要不要给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每次路过小区收垃圾的那个点,总是想 过去打探一下那些家电要不要给修好  ...

哈哈,我也是,路过废品收购站,总是要多望那么几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是,路过废品收购站,总是要多望那么几眼

我曾经想收一个汽车上面的发电机,想想算了,忍住了

网友D:
用这种自带驱动的才二十多块钱,加个电位器调压可以无极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自带驱动的才二十多块钱,加个电位器调压可以无极调速

那不一样,这个板有遥控 标准的风扇控制板,可以控制摇头,定时

网友:
现在想修家电谋生,多数得饿死

网友:
楼主这个无刷好大,我买的无刷风扇里面电机只有25W

网友:
搞这破烂玩,应该工作很悠闲吧,财富自由了吧

网友:
直流电机的效率比交流风扇高很多。

小米的风扇才19W的功率,也凑合用。

网友:
修修自家的电器可以,以这个求生比较难!

要修的都是省钱的主,维修赚钱的主要还是兼着卖货!

多数人不会以你技术好给钱,得看你换了多大零件给钱。

网友:
一直想搞一台超静音的无级调速锂电风扇。功率10瓦左右,续航10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