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信记录迁移 建议使用老式无线路由

楼主(2020-05-29):
前些日子   因为换个手机  所以免不了迁移聊天记录,过程不是很顺
由于旧机的触摸屏故障严重  所以还时不时的需要鼠标,

在万事俱备迎来迁移画面时  竟然出现传输中断,把我给吓的  生怕异常中断导致数据丢失
其实我已经对路由做了些预先准备——关闭了5G模式  只留2.4G的

刚迁移时 旧机显示共18个记录,新机也是显示同样状态  从第 1/18个记录 这样开始的,
迁移中断发生后  旧机屏幕上显示 总共有78个记录。。  显然是乱套了
当时也马上重新尝试迁移    但居然显示信号差,因为传输前要从服务器接收新的二维码

这个双频无线路由在平时使用时是很稳定的,家里2个电脑 、1个平板、6个手机都是同时用WIFI的
于是 立马翻出之前淘汰的旧无线路由,一个双天线300M的小牌子货
把双频路由先撤了  把老式无线路由接起来,然后两个手机重新执行迁移
结果 迁移是相当顺利,如释重负

事情过后也不想多去研究  自己的判断是兼容性问题,这就是老设备的好处
或许是其它原因,
但探究这些已不重要  资料能顺利迁移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也遇到类似情况  可作参考

网友A:
我微信备份一次数据,起码要2小时。

网友B:
没必要特意去改变设置,原来怎么用就怎么用,我的华硕经历了两次WEIX信数据迁移,稳如老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微信备份一次数据,起码要2小时。

我WEI信确实很少  是个备用机     不过这次也折腾了半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特意去改变设置,原来怎么用就怎么用,我的华硕经历了两次WEIX信数据迁移,稳如老狗 ...

不得已而为之啊

网友C:
我是睡觉时候迁移,睡醒了就迁移好了,一二十G吧,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睡觉时候迁移,睡醒了就迁移好了,一二十G吧,好像

其实有很多图片、小视频都是来自WEI信的垃圾
PC上可以对付

网友D:
刚好相反,我是连5g wifi才备份或者恢复微信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相反,我是连5g wifi才备份或者恢复微信数据

看来我猜错了

网友E:
我的经验是路由器需要关闭wifi用户隔离才能备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经验是路由器需要关闭wifi用户隔离才能备份成功。

用户隔离? 带vlan的?

普通家用款没这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经验是路由器需要关闭wifi用户隔离才能备份成功。

想起来了  我那双频机是有访客设置的,不过我没开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