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用的LED,如果不需要调光,是不是用直流驱动是最好的?

楼主(2020-05-30):
看到一个LED灯,没有调光功能,但是驱动电压却是占空比10%,频率10K左右的PWM脉冲波。我不是很理解,请有经验的坛友友解释一下,LED用脉冲波驱动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pwm调压,效率

网友:
省电啊。直流驱动应该就没频闪了吧。  瞎猜的哈

网友A:
好处是:用PWM 波脉冲电流更大,Led灯更容易坏,2,那为什么要用pwm波?因为不用就没办恒电流,3,那为什么不用直流呢?把PWM波变成直流电压,需要增加续流电感和滤波电容,成本方面没办法和大白菜价钱一样买

网友:
固定电流,PWM确定亮度,颜色就平稳正常,如果直接调电流大小,LED颜色会变化

网友:
一支耗电6W的灯里面LED就算有20颗,不少了吧,就算是全部串联,每个结压算3V吧,这才60V。这样6W的灯电流是100mA
220VAC经整流滤波后电压310V吧,你用线性稳压,把310-60=250V
结果你把25W的能量都消耗在降压环节了,只用了其中6W的有效能量。整个灯耗电高达31W!效率19%……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效率一般都在8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处是:用PWM 波脉冲电流更大,Led灯更容易坏,2,那为什么要用pwm波?因为不用就没办恒电流,3,那为什么 ...

pwm电流谁说一定大了?串个电感并几个电容就是典型的buck降压了,接进去电流反馈就可以调光了

网友:
恒流(LM317类的三端稳压恒流接法) + 三极管控制PWM,这样LED亮度变化时颜色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