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大神们探讨一下消防二总线通讯相关问题!

楼主(2020-05-30):
有没有搞消防电子的大佬,本人小白想搞一下消防二总线通讯,感觉挺有意思!有没有相应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A:
消防二总线就是消防报警系统总线(信号线)由回路板引出,最后再回到回路板。两条都是信号线,就是环形电路,也就是说断了一路系统不会失联。

需要设计一种可编码寻址通用联动控制接口件。一方面它作为二总线上的挂接设备能被区域控制器寻址,同时返回自身的状态信息;另一方面当区域控制器需要联动它所控制的消防设备时能提供控制触点。通用联动接口通过桥式输入电路与总线相联,桥式输入电路可使联动接口与总线相联时,不分总线的极性。电源调整器为内部提供稳压电源。在正常情况下,当区域控制器发出的寻址码与本联动接口的地址码开关的设置相符时,解码器与控制电路打开可控电流源向区域控制器返叫额定的电流值,同时巡检指示灯闪烁。区域控制器根据它返回的电流值可以判断该联动接口运行正常或故障,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当发生火灾和联动条件符合时,区域控制器除发出地址码外,还发出联动控制码来控制相应的消防设备即使控制触点动作。被联动的设备给出叫答时,除在联动接口给出相应的指示外,还能在本联动接口向区域控制器返叫额定的电流值中有所体现,则区域控制器根据它返回的电流值作出相应的处理。控制触点采用继电器,它所需的电流为+2 4V,由区域控制器或专门的外部电源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防二总线就是消防报警系统总线(信号线)由回路板引出,最后再回到回路板。两条都是信号线,就是环形电路 ...

二总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直流载波?即能供电又可以通讯,有没有相应的电路设计原理图一类的资料,现在常用的座机电话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有现场载波通讯模块,价格不贵,我刚买了几套。

网友:
其实不是直流载波,是用电压和电流的变换走数据。

网友B:
如上图所示,回路卡通过2根回路总线与探测器和模块进行电气连接,回路总线上最多可挂接198个回路设备(探测器和模块,以后统称为回路设备),上图的下方为回路总线数据示意图,以下进行解释:
24v电压表示数据总线空闲状态,5v电压表示数据的逻辑“1”,0v电压表示数据的逻辑“0”,每一次回路设备通讯固定由18位数据位组成,每改变一位数据位必须回到空闲状态,然后发送下一位。
数据的第1位为地址百位选择位,逻辑“1”表示回路设备为100以上地址,逻辑“0”表示回路设备为100以下地址。
数据的第2~9位为地址位,表示要寻址的回路设备地址。
数据的第10~12位为回路设备控制位,如回路设备地址对应的闪灯方式,是否启动,是否停止等
数据的第13位为偶校验位,对13位前的数据位进行校验。
数据的第14~18位为回路设备控制,在回路卡发送逻辑“1”时控制回路总线(通过拉电流的方式),通过控制总线的时间长度表示一定的意义。14~18位对应回路设备应答的PW1~PW5,以下对PW值进行说明:
PW1 基准脉宽  PW2~PW5都以该宽度为基准,是PW1的0.5、1、2及PW1的整数倍表示具体的意义  默认为300uS
PW2 表示模块的启动状态,1*PW1表示正常,2*PW1表示模块启动
PW3 授权给的厂家代码。
PW4 模块的报警状态  可分别表示模块的外部引线状态,可表示的状态有:开路、24V失电、正常、短路。
PW5表示回路设备类型。
主机设置的回路设备的报警类型中的(故障和火警)对应回路设备的PW4。

网友:
还可以了解一下 PowerBus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总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直流载波?即能供电又可以通讯,有没有相应的电路设计原理图一类的资料,现在常用 ...

在哪采的?求链接!!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一下,在施工现场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学习一下,在施工现场看到。

你这头像叼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所示,回路卡通过2根回路总线与探测器和模块进行电气连接,回路总线上最多可挂接198个回路设备(探 ...

请问下,这是哪家的协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这是哪家的协议啊?

盛赛尔的协议

网友:
这种技术很落后了,总线上也没什么数据通讯,像profibus-pa 好像也是二线带供电,可以做到33k的数据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所示,回路卡通过2根回路总线与探测器和模块进行电气连接,回路总线上最多可挂接198个回路设备(探 ...

你好,二总线数据传输为电压通信,电流回传,是不是靠主从站芯片对应接收并解析,然后通过485或者can发送到MCU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E:
powerbus 9600bps下,好像可以到12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werbus 9600bps下,好像可以到12M吧

现在正在用powerbus,走modbus协议,挺稳的

网友:
上次论坛有提到霍尼韦尔协议是公开的?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签名档的PowerBus,论坛好多人在用的

网友:
两总线 成本是优势,随便一个带收发器的mcu  2元左右,带运放,AD,EEPROM,GPIO,4K FLASH

网友(2020-08-18):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所示,回路卡通过2根回路总线与探测器和模块进行电气连接,回路总线上最多可挂接198个回路设备(探 ...

请问有霍尼韦尔、西门子的消防总线协议吗?有偿购买。谢谢!
QQ:1851788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所示,回路卡通过2根回路总线与探测器和模块进行电气连接,回路总线上最多可挂接198个回路设备(探 ...

您好,请问设备响应波形是如何定义的?谢谢!

网友F:
今天刚用华大的130做了一版兼容powerbus从机设备,就为了省个pb331,跑8M整机24v居然搞到2.3mA,功耗太大,明天看看休眠能降下来功耗不,稳定版用华芯微特的单片机我已做到1mA了,看到华大说低功耗如何低,有点上当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刚用华大的130做了一版兼容powerbus从机设备,就为了省个pb331,跑8M整机24v居然搞到2.3mA,功耗太大,明 ...

一直想干的事被你先干了 ,小心POWERBUS不卖你主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今天刚用华大的130做了一版兼容powerbus从机设备,就为了省个pb331,跑8M整机24v居然搞到2.3mA,功耗太大,明 ...

我用MS83F1602模拟了POWERBUS从站做实验,实现了单芯片及模拟串口接口两种方案,芯片单价只要0.5元左右。

网友F:
主站用华大030实现的,只做了9600的,够自己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MS83F1602模拟了POWERBUS从站做实验,实现了单芯片及模拟串口接口两种方案,芯片单价只要0.5元左右。 ...

哥们,厉害,请问从站BOM 整体成本大概多少钱,如果从站想做到12v 1A 大概要花多少钱呢,用你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刚用华大的130做了一版兼容powerbus从机设备,就为了省个pb331,跑8M整机24v居然搞到2.3mA,功耗太大,明 ...

你可以研究下消防上的烟感,他们都是直接二极管整流然后加个三极管到MCU的。成本很低。功耗大应该是你电平匹配没处理好。

网友:
探头的电流一般uA级别的,报警时点了LED电流稍微大一点

网友H(2020-09-26):
引用 网友F:
主站用华大030实现的,只做了9600的,够自己用就行。

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一下

什么问题?

网友(2021-09-04):
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主从通信,  基本可以通信,但是带负载能力很弱,  10来个点位就不行了。影响通信  单点负载大了也影响通信

网友:
从机用的比较器还是ad,我是用的比较器,比ad效果好

网友I(2021-12-07):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所示,回路卡通过2根回路总线与探测器和模块进行电气连接,回路总线上最多可挂接198个回路设备(探 ...

请问探测器十进制编码开所设定的地址,和协议中的地址位是一致的吗?如十进制编码开的个位拨为1、十位拨为0,第2~9位地址位对应的是二进制0000 0001吗?

网友:
传统经典消防产品,比如感温探测器,单只总线功耗是可以做到uA级的。所以入门是有门槛的。

网友(2023-01-31):
消防二总线通讯,能做到19200bps,但总线电流最大值是1.5A,9600bps,总线电流是5A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探测器十进制编码开所设定的地址,和协议中的地址位是一致的吗?如十进制编码开的个位拨为1、十位拨 ...

不一样的

网友(2023-05-15):
已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