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器件可以像mosfet那样开关信号,断开时级间电容非常小的?

楼主(2020-05-30):
   有没有一种器件可以像mosfet那样开关信号,断开时级间电容非常小的? 理想化应该是类似继电器了吧。
用STM32控制mos管去开关一个信号,但是在关断后发现信号都会受级间电容的影响。 应该是通过级间电容形成了一个充电回路。

网友:
舌簧管,估计可以!

网友A:
干簧管  湿黄管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  湿黄管这种

   这种靠磁吸的吧? 用电路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靠磁吸的吧? 用电路怎么控制

有一体的,就是不便宜  想便宜 自己做线圈套上去。

网友B:
有,但是电流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但是电流不大

   ua级电流应用,对电流无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ua级电流应用,对电流无要求.

uA?那你选继电器得时候一定注意最小信号负载,就算是信号继电器,经常也是10mV/1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