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联想E470C方型DC座如何能检测出电源适器和笔记本匹配不了

楼主(2020-05-30):
我联想E470C笔记本方型DC座被小鬼搞坏了,我从另一个老的联想笔记本适配器电源线剪下来接上,正负极测了,是对的, 但笔记本提示适配器不对,不对笔记本充电

网友:
中间应该还有一个pin要接电阻,否则识别为65w适配器。

网友:
里面封装了一个识别电阻。具体对应关系搜一下,或者去马老板家买5.5圆头转方头。我买了一套,三种常用的随身携带。

楼主:
感觉中间那根针,只是起到定位作用

网友:
把中间针拔了就行,默认悬空是9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