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从Solidworks设计文件到AMCNC3加工如何实现?

楼主(2020-05-30):
年前买了AMOCNC3,这几天才有时间玩,按教程已经搞明白了简单的G代码、手轮操作以及示例的运行。准备做个零件试,不知道如何开始,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是用solidworks绘制的文件,想搞明白几个问题:
1.如何自动生成G代码;
2.如何选择刀具;
3.对于不同材质速度有何要求,我常用的材质是铝、POM、Peek和304不锈钢。

网友A:
需要一个CAM软件来生成刀路得到G代码
比如SolidCAM,Powermill,MasterCAM之类的,开源免费的选择通常是2D或2.5D的
如果工件形状很简单,手写G代码也是个办法(学会G00 G01 G02 G03以及一些常用的M类…)
得知道合理的转速和进给量,这通常是经验值,与材料,装夹,刀具,机器等等都有关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以每刃0.05~0.1mm的进给进行尝试,切深以不超过铣刀的半径和直径进行尝试。
刀具的选择主要考虑加工的材料和图纸的尺寸
铝,POM,PEEK都可以用铝用铣刀
不锈钢也有对应特化的,不过很可能会搜索到那种蓝色的看起来非常屌的涂层,那种给很屌的机器用还可以,一般是没太大必要的,黑色和玫瑰色的涂层的硬质合金铣刀应该足矣。
转速方面,铝的转速可以认为越高越好(一般不太可能能超过刀具参数限制),塑料则以不发生熔融为限制条件尽量提高加工速度以节省时间,不锈钢则需要使用较低的速度避免过热。
进给量方面额外地:不锈钢和铝不建议使用过小的进给,不锈钢存在加工硬化问题,如果每刃切削太浅,刀刃会一直在较硬的区域内工作,损耗太快。铝则是氧化层很硬会磨损刀刃,也是建议避免切的太浅。

最好先搞点尼龙或PP或PE塑料(白色菜板料,很便宜)进行练习,直接搞不锈钢可能会损失很多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CAM软件来生成刀路得到G代码
比如SolidCAM,Powermill,MasterCAM之类的,开源免费的选择通常是2D ...

非常感谢,对于简单的工件,已经会手动编写G代码。现在复杂的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CAM软件来生成刀路得到G代码
比如SolidCAM,Powermill,MasterCAM之类的,开源免费的选择通常是2D ...

很感谢啊 。。。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