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搞机械手还有机会吗?

楼主(2020-05-30):
类似生产线上面使用的。
感觉抖音上最近有很多,价格便宜到吓人。6轴也就3-5万。
论坛里做这个行业的多吗?

网友:
我觉得没啥过硬本事或者独门技术
就不要去竞争这个行业了

机械加工
电机电控
运动控制
多轴伺服
机器视觉
这些起码要有一样有独有优势才能站住脚跟

网友A:
现在搞正是机会,6万的机械手只有百分之0.5的老板用得起,余下的百分之99总有许多机会要用到便宜的6千的机械手,问题是要有技术做出这个成本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搞正是机会,6万的机械手只有百分之0.5的老板用得起,余下的百分之99总有许多机会要用到便宜的6千的机 ...

6000的机械手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0的机械手是怎样的?

莫大好,相对于我们电子行业比较小型的三轴或四轴各种形式的机械手6千应该足够了,有很大市场,现在许多电子厂都是在人工作业,当然6千是不含上位机

网友:
国内多关节水平机械手己经卖到几千一台了,关键是你要什么控制以满足客人应用

网友C:
工业机械手的关键在谐波减速机,好点的都是德国和日本的,国内有做的但都不成熟,需要高速高精度还得上总线伺服和运动控制,真不知道几千块的机械手怎么做出来的。

不要问我为啥有3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机械手的关键在谐波减速机,好点的都是德国和日本的,国内有做的但都不成熟,需要高速高精度还得上总线 ...

我们公司去参观过工厂,都是国产普通减速电机皮带传动,普通轴承,每台裸机加驱动六千一台,是水平三轴关节械手

网友:
某宝上深圳也有几个厂家在卖八千一台零售

网友:
普通减速机+皮带传动,精度应该不高。
国内电子厂用的比较多的SCARA机器人,关键的两个臂也是需要谐波减速机的。日本YAMAHA的大概5万多,国产的也要3万多。

网友:
淘宝上哪些几千块的步进驱动的机器人,我总觉得是玩具。

网友A:
我们老板去参观回来,算了一下整个工厂要换用机械手代三条生产线要三十多台,再加软件和电脑共要投三百万,再加要请设备工程师三个,技术员二十人,后来就没投,继续轻资产运行人工作业。对于老板来说稳定赚钱比什么都重要

楼主:
听楼上的说法,1、自己做机械手其实已经没什么市场了。2、如果用现有机械手,搞搞现场的应用,满足用户需求,也许还有点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板去参观回来,算了一下整个工厂要换用机械手代三条生产线要三十多台,再加软件和电脑共要投三百万, ...

哈哈,这么多钱够招一堆工人干好几年了。。

网友:
6k的机械手,重复定位精度够吗?

网友:
你是业内技术高手?还是可以聘请到真的业内高手?

网友:
最好不要搞出6千的机器手,否则很多老板会让你们用6千的机器手,去干6万机器手的活

网友D:
感觉市场还是很大的,刚买了个激光焊二十几万,只能垂直焊接,侧面焊不了,要求精度也不是很高,我想激光焊接头能自己在一个三维空间移动定位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板去参观回来,算了一下整个工厂要换用机械手代三条生产线要三十多台,再加软件和电脑共要投三百万, ...

设备工程师三个,技术员二十人,

感觉需要这么多吗?

网友:
有了机械手,产线普工就会用技术员了

网友:
就是因为一台高精度机械手要几万才会有低端用户对于廉价几千产品的需求,所以市场很巨大

网友:
关键还是软件的价格高且不通用,设想当你的机器能简单的指令就可以打锣丝,穿线并焊接,取放板检测,点胶……那么一台卖一个普工8个月工资4万,就会有大量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机械手的关键在谐波减速机,好点的都是德国和日本的,国内有做的但都不成熟,需要高速高精度还得上总线 ...

为毛你的VIP+++是闷骚紫?

网友:
控制系统不好做

网友(2020-08-06):
6关节的机械臂,软件和硬件都是不容易做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市场还是很大的,刚买了个激光焊二十几万,只能垂直焊接,侧面焊不了,要求精度也不是很高,我想激光焊 ...

焊接什么产品?

网友F:
我也想研发机械手

网友:
有实力的话,肯定有机会。
机械手还有好多该覆盖的场景没有普及。

网友:
10年前搞过注塑行业的机械手  一台就是一辆代步车的价钱     市场潜力还是很大  不仅技术 还要想好安全和维护

网友G:
只能说        楼上所有兄弟都不是干这个行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        楼上所有兄弟都不是干这个行业的

还好我看到了,你先别跑~
留下点这个行业的介绍呗~
板凳已经搬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搞正是机会,6万的机械手只有百分之0.5的老板用得起,余下的百分之99总有许多机会要用到便宜的6千的机 ...

一旦搞降价竞争,这行业就离死不远了

网友:
2017年时机械手的黄金年。那时候工博会出现了好多主机厂,都是买控制器、买减速机、买结构件组装货。千篇一律无特点。
2018年,之前的主机厂一半都没过来。这年协作机器人成爆发点,各家都推出自己的协作机器人。
2019年主机厂除非转型成功的,单纯的组装厂全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好我看到了,你先别跑~
留下点这个行业的介绍呗~
板凳已经搬好~

现在这个行业(ps:除了高要求)    绝大多数问题都不是产品、技术问题
虽然可能看到每年的融资过亿的都不少。。。。
但是,真正的问题根源在于     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太少(ps:导致一年出货超过1000台的厂家屈指可数),大多数都在做增量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什么产品?

锂电,3毫米厚铝板

楼主:
最近打样做一个3轴的堆垛机械手臂。。机械加工3000多,减速机2000多,步进加驱动器2000。。费了点小钱。
但买的减速机是2级减速1:35,测试出力轴回差16弧分,约0.26度。。比想象的大。。不知道别人如何用行星减速机做到0.5mm精度的

网友(2020-09-24):
引用 网友D:
感觉市场还是很大的,刚买了个激光焊二十几万,只能垂直焊接,侧面焊不了,要求精度也不是很高,我想激光焊 ...

知易行难,想当然了

网友I(2020-11-10):
现在的机器手行业算是利润超高了。四大零部件,减速机和电机国产化了,成本低到之前的五分之一。驱动器、控制器越来越远成熟,自制的话基本上没多少成本了。机器人价格下降却不多,之前的利润算是正常水平,现在成本砍掉了90%以上,算是比较暴利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机器手行业算是利润超高了。四大零部件,减速机和电机国产化了,成本低到之前的五分之一。驱动器、控 ...

现在国产机器人盈利的没有几家,大多数都是用国外的机器人,现在所有的机器人价格降下来了,国产的更不好卖。

至于利润超高,成本砍掉90%,更是无稽之谈。

减速机国内是有,但是大多数做机器人的厂家首选还是日本的减速机,国产的噪音大,效率低,和进口的还是有差距。

其它的,像控制器,国内是有,但是做的好的,能用的,也不便宜好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现在国产机器人盈利的没有几家,大多数都是用国外的机器人,现在所有的机器人价格降下来了,国产的更不好 ...

这只能说明你实在不了解行情。

国产减速机已经完全可用了。XB减速机之前日本某公司占全球份额85%吧,后来在国产压力下,价格降了一半。而且日本另一家为了跟日本最大这家竞争,把价格降到了跟国产差不多了。

至于控制器、驱动器完全是可以自研的。目前国内能做出来的厂家很多,早就铺开了。自研的话,就是个BOM成本。

如果你觉得成本控制不住,只能说明你们的渠道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只能说明你实在不了解行情。

国产减速机已经完全可用了。XB减速机之前日本某公司占全球份额85%吧,后 ...

也就是说盈利的还比较多?

估计做减速机的反而赚钱了,做机械手的没多少,做应用的也赚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打样做一个3轴的堆垛机械手臂。。机械加工3000多,减速机2000多,步进加驱动器2000。。费了点小钱。
但 ...

你用的行星减速机?行星减速器注定有回差。谐波减速机最低1:100减速比,精度高。自用去闲鱼淘二手的吧。
焊接出力不大,看看时代超群的关节伺服电机。感觉就是把航拍的云台,放大多少倍就成了

网友K:
数控车床一大把1.7万元的,真牛逼。。。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盈利的还比较多?

估计做减速机的反而赚钱了,做机械手的没多少,做应用的也赚钱了。 ...

你说的对,做应用可以赚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数控车床一大把1.7万元的,真牛逼。。。

老大的雕刻机都不止1.7万。1.7万估计不能长期干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盈利的还比较多?

估计做减速机的反而赚钱了,做机械手的没多少,做应用的也赚钱了。 ...

之前,最赚钱的是做减速机的,但是难度很大,前期投资大,主要是高精度机床 、加工工艺、处理工艺部分。 单个减速机生产成本真的很低,在国产出来前,外国货简直是在抢钱。现在国产的出来了,利润降了很多,当然也很赚钱。

做机械手的,受益于核心零部件降价和技术成熟,目前的利润不断上升。  其中最大成本是减速机、电机,都国产了,成本降了太多了。

如果说5年前 ,电机、减速机、驱动器、控制器 全都买进口的,利润也就20%。  现在全套国产或者是自研,利润就很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对,做应用可以赚点钱。

主要还是给做机械手的、视觉系统的打工。主要里利润还是在上游。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老大的雕刻机都不止1.7万。1.7万估计不能长期干活吧!

就是正常用的,可以做批量零件的数控车床,包含系统,到手即用。所以说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要还是给做机械手的、视觉系统的打工。主要里利润还是在上游。

我们这边现在大量使用日系机器人,日系机器人成本是很低。

可能也看行业吧,我们搞码垛这个行业的,基本上用不到视觉。利润也不能说都在上游,做一些机器人周边的设备,比如输送线,夹具,控制系统等 还可以的,因为有些项目机器人在当中只占一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正常用的,可以做批量零件的数控车床,包含系统,到手即用。所以说牛逼啊, ...

厂家推荐一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推荐一个呢?

我也是抖音看到的,这家车床使用的华兴系统

淘宝很多三轴系统,才1500-1600,比如信昌系统,这价格真牛逼,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不得不佩服,歪果仁做梦都做不出这个价格。

看看哪个国家需要大力发展工业啊,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这些廉价机器也行,有的赚。毕竟我们走过的路,他们也会走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研发机械手

想到一块儿去了

网友L:
几千块的机械手应该有利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几千块的机械手应该有利润的

国产有点牌子的,机器人的卖出价格可不低,比外国的也就低2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