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短报文模块那家好?

楼主(2020-05-31):
这段时间研究北斗短报文模块,越了解越迷惑,这么小的封装的模块能输出5W的功率?
谁能推荐下那个厂家的5W模块信号好,还有天线那家的信号好?

网友A:
我用福建福大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FB3154模块还有配套的天线,已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福建福大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FB3154模块还有配套的天线,已量产

现在价格大约多少?民用3级卡啥价格?

楼主:
TD3201是一款北斗RDSS单模模块,其内部集成了北斗RDSS射频收发芯片DT-A6、RDSS基带芯片TD1100A、5W功放芯片LXK6618及其他LNA 电路,通过外接SIM卡和无源天线即可实现北斗R D S S 的短报文通信功能和卫星定位功能。

东莞泰斗的。

楼主:
北斗一号短报文模块——FHM2630
模块集成RDSS收发射频芯片,基带芯片,PA电路及LNA电路,可通过外接SIM卡及无源天线即可实现北斗一号的短报文通信功能和定位功能。
低噪放电路可对RX端口输入的射频信号进行滤波及放大,用户无需外置LNA及滤波器,直接通过RX端口连接无源天线即可接收RDSS信号。功放电路可提供5W的发射功率。模块支持4.0或2.1协议。
模块采用邮票孔的表贴封装,尺寸为30mm×26mm,集成度高、功耗低、适合北斗手持终端等对体积及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应用。

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福建福大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FB3154模块还有配套的天线,已量产

功耗实际使用大概多少呀

网友:
怎么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耗实际使用大概多少呀

12V58ma,有DC-D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价格大约多少?民用3级卡啥价格?

价格我不清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福建福大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FB3154模块还有配套的天线,已量产

请问这款什么价格,通信卡有时如何收费的?

楼主:
谁知道,北斗民用智能卡,怎么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北斗民用智能卡,怎么购买?

听说过一家北斗1代的运营商:  广州祺智通信    问问看

网友C:
车载天线        正源
手持终端天线  海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天线        正源
手持终端天线  海积

万分感谢。

网友:
请教一下,模块大概多少钱,SIM卡多少钱,每条短信资费的多少钱呢,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D:
我来简单回复下吧,模块一般的应该是k级价格,卡也是k级(60秒),现在不按短信条数收费了,一次购卡终生享用:)爽吧

网友(2020-07-27):
天鸿辰芯 HS102模块,推荐看下,30*38mm,5W的。

网友:
办卡是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来简单回复下吧,模块一般的应该是k级价格,卡也是k级(60秒),现在不按短信条数收费了,一次购卡终生享 ...

60秒的卡已经不批了,现在发的基本是300秒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60秒的卡已经不批了,现在发的基本是300秒的。

啊,商机啊,看来我买的那百十张卡升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啊,商机啊,看来我买的那百十张卡升值了:)

你有多少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有多少张?

买了100张陆陆续续用掉十来张,估计至少还有80张

网友:
卡的60秒,300秒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发送信息时间周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北斗一号短报文模块——FHM2630
模块集成RDSS收发射频芯片,基带芯片,PA电路及LNA电路,可通过外接SIM卡及 ...

有资料吗,可以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资料吗,可以看下吗

按照型号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100张陆陆续续用掉十来张,估计至少还有80张

卡出吗?

网友D:
抱歉手里的卡是不出的。
现在也一样的能买到,昨天同事问了下好像是翻了一番多了,基本上 X2.5 的价格了,如果你要60秒的卡,一样的拿,只是钱多钱少问题而已,如果你拿不到就私信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抱歉手里的卡是不出的。
现在也一样的能买到,昨天同事问了下好像是翻了一番多了,基本上 X2.5 的价格了 ...

大侠,你好,比较好奇“一次购卡终生享用”, 意思是买一个 模块 +60S 的卡,就可以一直发信息了,是吗,
请问现在这一套大概多少钱呢,就是大概的费用。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侠,你好,比较好奇“一次购卡终生享用”, 意思是买一个 模块 +60S 的卡,就可以一直发信息了,是吗, ...

卡和模块不相干的,就像手机和手机卡,各管各
卡参考前面的一系列信息,
模块就和手机一样了,有老年机和土豪机之分,价格也只能参考我前面的说法。目前不知道具体价格了,这半年没有买过了

网友D:
今天才明白,就是北斗卫星发完的那天我看了新闻,里面说的是北斗短信用户量可以提升约5倍,我当时看着好开心,感觉共享单车装个北斗短信都可以了。

脑洞(60秒-->30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手里的卡是不出的。
现在也一样的能买到,昨天同事问了下好像是翻了一番多了,基本上 X2.5 的价格了 ...

现在60秒卡啥价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60秒卡啥价格了?

估计3k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3k左右吧,

一个月前买过一个,1200元。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个月前买过一个,1200元。

哥们北斗短信模块多少钱买的,感谢分享参考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才明白,就是北斗卫星发完的那天我看了新闻,里面说的是北斗短信用户量可以提升约5倍,我当时看着好开 ...

哈哈哈,这游戏玩的。
如果 60改成3000,那用户量不扩大5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北斗短信模块多少钱买的,感谢分享参考价格。

淘宝,900元。

网友G:
非常感谢,
模块900元,卡1200元,一套下来2100元左右,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
模块900元,卡1200元,一套下来2100元左右,简洁明了。

卡上个月问的,1500,现在1200了吗?

网友H:
好奇北斗应用服务器怎么做的。   类似一大堆共享单车都装了模块,公司服务器也要装模块,还是直接有北斗地面站的网络接口调用。  如果只开放模块对模块通信没网络接口调用,那还得专门找地方满足空旷天空放模块转到服务器,而且要放一大堆模块做接口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奇北斗应用服务器怎么做的。   类似一大堆共享单车都装了模块,公司服务器也要装模块,还是直接有北斗地 ...

北斗通讯是应急通讯用的,估计只支持M2M 传输。设计就不是大批量、高密集度使用的。

网友(2020-09-07):
请问北斗三号的有模块出来了吗?

网友(2020-10-10):
请问各位,有北斗卡的采购渠道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啊,商机啊,看来我买的那百十张卡升值了:)

请问在哪里采购60秒卡?

网友:
北斗一代卫星提供北斗短报文服务,由于卫星信道资源有限,目前允许北斗民用终端配备使用的通信卡一般为民用3级卡,此级别的通信卡每隔60秒可发送一次长度为78字节的报文,由于部分字节还要用于信息描述和格式定义,真正用于消息传输的有效字节一般为70字节,即35个汉字左右。这种长度限制下,能够传输的信息较为有限,无法充分发挥北斗通信应有的优势。

技术实现要素: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扩展北斗短报文长度的方法,延长单条北斗短报文长度,扩大其使用场合。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扩展北斗短报文长度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定义单条北斗报文的数据格式,其中,短报文的数据格式为:短报文标志位+有效信息内容,所述短报文标志位表示报文类型为短报文;长报文的数据格式为:长报文标志+当前条数+总条数+结束标志+报文ID+有效信息内容,所述长报文标志表示报文类型为长报文,所述当前条数表示当前报文在长报文中的序列顺序,总条数表示长报文总共由几条短报文组成,所述结束标志表示当前报文是否为长报文中的最后一条,报文ID用来标识该长报文;

步骤2、设置北斗发送机的发送机制,若发送短报文时,正常流程发送,若发送长报文时,需逐条发送组成该长报文的报文组,直至发送完毕;

步骤3、设置北斗接收机的接收机制和解析程序,对报文进行接收处理。

进一步的,将长报文中的长报文标志、当前条数、总条数、结束标志对应设置为标志位1、标志位2、标志位3、标志位4,各个标识位在报文中的长度可根据需求进行设置。

进一步的,所述用1个比特位表示标志位1;用3个比特位分别表示标志位2、3,其中,3个比特位能表示数字0-7,这样长报文可传输的有效信息在280个汉字,用1个比特位表示标志位4,全部标志位字段占1个字节;用4个字节表示报文ID。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具体为:所述北斗接收机接收到北斗报文后,根据长或短报文标志位判断报文类型,如果是短报文,则直接解析并展示;如果是长报文,则根据结束标志位、当前条数与总条数的关系判断是否组成该长报文的报文组已接收完毕,若接收完毕,则解析该条报文并将其与之前缓存的报文进行组包拼接,最后展示;若未接收完,则解析并缓存该条报文后继续等待接收下一条报文。

进一步的,北斗报文会存在丢包现象,需设置一个超时时间,若超过该时间,仍未收到新的报文,则也将此前收到的报文进行组包,并展示,从而展示除丢包报文之外的剩余信息。

进一步的,为了完全避免丢包的影响,通过北斗接收机成功接收后给北斗发送机回执的手段,若北斗发送机没收到回执,则重新发送该条报文。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扩展了单条北斗短报文的容量长度,可做到没有字数限制,提高了北斗报文的通信能力,能为应急、救援、远洋、野外等特殊领域提供更强大的服务能力。

附图说明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图1是现有的完整北斗短报文的接收系统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北斗接收机的接收机制和解析程序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一个完整北斗短报文的接收系统如图1所示,北斗报文发送机发送短报文,经过北斗信道的传输后送达北斗接收机,接收机对短报文进行解析并展示有效信息。因此在北斗短报文的单条字节长度已经固定的情况下,需要对多条短报文进行拼接组包,才能够模拟长报文的效果。这就需要对单条北斗报文数据格式进行定义,以及重新设计北斗发送机的发送程序、北斗接收机的接收和解析程序。

参阅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的一种扩展北斗短报文长度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步骤1、定义单条北斗报文的数据格式,其中,短报文的数据格式为:短报文标志位+有效信息内容,所述短报文标志位(长度为1个比特位)表示报文类型为短报文;参见表1所示

表1

长报文的数据格式为:长报文标志+当前条数+总条数+结束标志+报文ID+有效信息内容,所述长报文标志表示报文类型为长报文,所述当前条数表示当前报文在长报文中的序列顺序,总条数表示长报文总共由几条短报文组成,所述结束标志表示当前报文是否为长报文中的最后一条,报文ID用来标识该长报文;参见表2所示,

表2

步骤2、设置北斗发送机的发送机制,若发送短报文时,正常流程发送,若发送长报文时,需逐条发送组成该长报文的报文组,直至发送完毕;

步骤3、设置北斗接收机的接收机制和解析程序,对报文进行接收处理。

将长报文中的长报文标志、当前条数、总条数、结束标志对应设置为标志位1、标志位2、标志位3、标志位4,各个标识位在报文中的长度可根据需求进行设置。

所述用1个比特位表示标志位1;用3个比特位分别表示标志位2、3,其中,3个比特位能表示数字0-7,这样长报文可传输的有效信息在280(35*8)个汉字,满足绝大部分场合下的使用需求;用1个比特位表示标志位4。按照这种方式,全部标识字段占1个字节。报文ID用来标识该长报文,这样北斗接收机同一时间段收到多条不同长报文的报文组时可以借此加以区分,建议用4个字节表示,只需保证在该长报文发送周期内的唯一性即可。上述标志位的长度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需求自行调整,理论上可以做到长报文没有长度限制。报文的其余部分则为有效信息内容。

所述步骤3具体为:所述北斗接收机接收到北斗报文后,根据长或短报文标志位判断报文类型,如果是短报文,则直接解析并展示;如果是长报文,则根据结束标志位、当前条数与总条数的关系判断是否组成该长报文的报文组已接收完毕,若接收完毕,则解析该条报文并将其与之前缓存的报文进行组包拼接,最后展示;若未接收完,则解析并缓存该条报文后继续等待接收下一条报文。北斗报文会存在丢包现象,需设置一个超时时间,若超过该时间,仍未收到新的报文,则也将此前收到的报文进行组包,并展示,从而展示除丢包报文之外的剩余信息。

进一步的,为了完全避免丢包的影响,通过北斗接收机成功接收后给北斗发送机回执的手段,若北斗发送机没收到回执,则重新发送该条报文。

总之,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扩展了单条北斗短报文的容量长度,可做到没有字数限制,提高了北斗报文的通信能力,能为应急、救援、远洋、野外等特殊领域提供更强大的服务能力。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我们所描述的具体的实施例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对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定,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依照本发明的精神所作的等效的修饰以及变化,都应当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请问在哪里采购60秒卡?

也可以直接找我买,

楼主(2021-01-29):
引用 网友A:
我用福建福大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FB3154模块还有配套的天线,已量产

请教个问题,
1: 北斗天线要垂直地面?还是向南倾斜?
2: 北斗2代卫星都在赤道上吗?
这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就是天线朝哪信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直接找我买,

现在300秒卡,啥价格?

楼主:
现在在公司测试正常,但是到了内蒙安装,找不到信号了。天线基本和地面夹角到了60多度,才有1个4,接收北斗卡收不到信号。
有了解北斗短报文到天线的朝向的吗?
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
1: 北斗天线要垂直地面?还是向南倾斜?
2: 北斗2代卫星都在赤道上吗?

我们在广东用的,平均发送成功率98%左右,天线正向上就可以了,其他地方的没研究过哦,你可以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公司测试正常,但是到了内蒙安装,找不到信号了。天线基本和地面夹角到了60多度,才有1个4,接收北斗 ...

你不知道卫星在东南边吗?朝那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知道卫星在东南边吗?朝那边就好了

请教下,北斗2号有14个卫星,
1: 14个2号卫星都在赤道上吗?还是在地球外部呈笼状排列?还是只是在亚洲上方排列?还是只是在中国方位的赤道上排列?
2: 是否每个北斗2号卫星都有短报文通讯功能? 还是只有5个北斗2号卫星具有短报文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北斗2号有14个卫星,
1: 14个2号卫星都在赤道上吗?还是在地球外部呈笼状排列?还是只是在亚洲上 ...

现在只开展了区域北斗短报文,用的都是GEO卫星。北斗三代的全球短报文还没开通商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北斗2号有14个卫星,
1: 14个2号卫星都在赤道上吗?还是在地球外部呈笼状排列?还是只是在亚洲上 ...

3代我不知道,我就只知道1代

上次看新闻说容量提高了5倍,报文内容也提高了多少多少,

后来我才知道以前报文周期是60秒标配,现在300秒标配,难道5倍是 300/60 = 5 这样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公司测试正常,但是到了内蒙安装,找不到信号了。天线基本和地面夹角到了60多度,才有1个4,接收北斗 ...

现场测试的波束信号是多少?

网友(2021-03-15):
最近在进行北斗短报文的学习,想咨询一下各位前辈,定位模块/板卡是自己买然后后续自己做开发板还是直接买开发板。看之前推荐的厂家很多官网无法登录,不知什么情况。还请各位前辈解答一下

网友J(2022-03-24):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直接找我买,

你好  我们需要采购定位通信北斗模块和卡,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好  我们需要采购定位通信北斗模块和卡,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已加你秋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加你秋秋

没见到啊   qq 40896424,请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