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KEYSIGHT示波器探头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0-05-31):
这种示波器探头是什么接口,
前端的浏览器套件有没有机会DIY?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啊

网友:
有源差分探头,安捷伦家的没用过。一两G带宽的一般就是两根针,10G+的是两根同轴线,连接器应该是定制的,不太好diy

网友A:
中间那两条线应该就是普通50欧的同轴线,不是普通无源探头那种复杂的阻抗线。
前端的browser核心是两颗电阻。
可以从那种焊接式的头开始研究。

弄出来了转一根给我,淘宝货都买不起,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两条线应该就是普通50欧的同轴线,不是普通无源探头那种复杂的阻抗线。
前端的browser核心是两颗电阻 ...

关键是中间 那个连接器是啥?
原厂套件600+ U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中间 那个连接器是啥?
原厂套件600+ USD,

那个头是smp

看来lz是有台电脑就差个鼠标了

找到无感电阻一定要告诉我型号

网友B:
“示波器探头咨询”不是合格的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头咨询”不是合格的标题。

感谢更改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头是smp

看来lz是有台电脑就差个鼠标了

现在目标变为
1\寻找实惠的探头前端(Browser)
2\DIY 实惠的探头前端(Brows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头是smp

看来lz是有台电脑就差个鼠标了

按照图片来,先有功能,再优化参数
这两组电阻阻值是多大有了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图片来,先有功能,再优化参数
这两组电阻阻值是多大有了解吗?

照片上是两种有源探头吗,一种差分一种单端?这是打算DIY廉价有源探头的节奏吗,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上是两种有源探头吗,一种差分一种单端?这是打算DIY廉价有源探头的节奏吗,支持啊 ...

不是有源探头,是探头前端,官方叫 Browser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有源探头,是探头前端,官方叫 Browser

进展,
买到了SMP 连接器
使用24K ,1K 电阻分压后测量1K方波,电压约为0.95V

网友(2020-09-29):
引用 楼主:
进展,
买到了SMP 连接器
使用24K ,1K 电阻分压后测量1K方波,电压约为0.95V ...

高频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