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可调的稳压IC,SOT-23封装的。

楼主(2020-05-31):
   用来实现恒流源,板子空间小希望用SOT-23封装的.    类似LM1117/LM317 那样用VIN和ADJ之间的压差来实现恒流输出。当然了如果有专用的恒流芯片就更好了。

网友A:
SOT-23-3?
也没提耐压/电流
那先来个XC6206

或者要求不高直接用恒流二极管?

网友B:
恒流源的话用TL431搭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3?
也没提耐压/电流
那先来个XC6206

   电压输入5v,电流2ma就够.  XC6206我看不是ADJ的。 但是他规格书也有恒流应用。不知道稳定不?

   本来想用1117来搭建,但是SOT-23  貌似只有一家有,估计不好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的话用TL431搭呗

   没有稳压ic来的简洁,431还得加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输入5v,电流2ma就够.  XC6206我看不是ADJ的。 但是他规格书也有恒流应用。不知道稳定不?

1117,317这些器件静态电流都快10ma了吧,应该还有最低负载电流要求,
电流小要稳定不如上431了

或者恒流源使用场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