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伙看看我这种排线引出接头的法子行不行?

楼主(2020-05-31):
想在五芯排线上引出接头,排线间距不是2.54,某宝上有线芯为18#铜芯的排线,20#芯线排线的间距是1.5毫米,这个线应该更粗,目前的现有的办法是一根根接,倒是有快速接头,比较方便单根接,但是不能五根一起接,现在想了个办法,画个线路板,按照排线间距打孔,每个孔焊一根针,每个孔用焊锡引出接线,将带针的线路板压在排线上,每根针穿过一根排线,完成连接,为了可靠,再排线上压上压板,将排线压紧在线路板和压板之间,这个办法怎么样?大伙说说,没有问题的话我试试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没图  没看下去的欲望

网友:
简牛就是这样连接的

网友:
直接排线中间撕开一些,压到2.0mm(1.27?)*5P的压线端子上一样吧

网友:
最好还是用标准件,不知道电流多大,5Pin的建议用6P6C的电话水晶头,你这个排线大概率应该能够直接压接进电话水晶头的,另一边直接用电话插座PCB款即可。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