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D-323F和SOD-323封装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5-31):
如题,其中的F代表什么意思?还有SMA和SMAF等的区别。用的是LP Wizard生成的封装,可是里面没有SOD-323F,只有SOD-323,所以搞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LP Wizard里倒有两种SOD-323规格,但是这两种差别也不大阿:

网友:
右边带 F

楼主:
哦,F脚是直的,不带F脚是弯的?那焊盘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F脚是直的,不带F脚是弯的?那焊盘有区别吗

焊盘可以用323的。f矮一些,xy尺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可以用323的。f矮一些,xy尺寸差不多。

哦,谢谢!

网友:
F 应是 flat 的首字母,底下是平的。

网友:
一直知道焊盘通用,但是没去细究区别~~~

感谢科普!

网友:
焊盘是通用的,只是引脚在Z方向的引出位置不同,是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