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STM8S的tim4定时器最高周期33K,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31):
定时器设置后最高速度只有15us  ,定时器时钟和自动装载的初始值就算设置的再高也没有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正常表现的设置
  TIM4_PSCR=3;          //8分频得到2Mhz的定时器时钟,定时器加1就是0.5us
  TIM4_ARR=29;          //理论30时是15us
  TIM4_IER_UIE=1;
  TIM4_CR1_ARPE=1;
  TIM4_CR1_CEN=1;
这种设置下,定时器溢出中断是就是理论值15us

异常情况
正常表现的设置
  TIM4_PSCR=3;          //8分频得到2Mhz的定时器时钟,定时器加1就是0.5us
  TIM4_ARR=10;          //理论10时是5us  实际却还是15us
  TIM4_IER_UIE=1;
  TIM4_CR1_ARPE=1;
  TIM4_CR1_CEN=1;
这种设置下,定时器溢出中断是就不是理论值5us   ,却还是15us

同样的保持装载值不变,提高定时器的时钟 也没有用,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希望能够指出,谢谢!

网友A:
怎么测量的? 该不会是定时器溢出中断里面翻转IO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量的? 该不会是定时器溢出中断里面翻转IO口吧?

谢谢回复,
是的,在中断溢出里翻转IO口,IO口配置为推挽输出,输出速度10MHz  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测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是的,在中断溢出里翻转IO口,IO口配置为推挽输出,输出速度10MHz  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测量的 ...

进出中断的时候,让另外一个IO口输出一个脉冲,跟你翻转的那个IO口做下比较,应该能够发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出中断的时候,让另外一个IO口输出一个脉冲,跟你翻转的那个IO口做下比较,应该能够发现什么 ...

谢谢指教,我晚上回去了调试下看,现在看代码里是是没什么的,就两个if语句,

网友B:
STM8的中断效率很低,进中断很费时间。

这有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没用STM8跑过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的中断效率很低,进中断很费时间。

这有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没用STM8跑过汇编。 ...

谢谢指教!现在看来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从进中断到处中断只用了3uS ,而出中断后再进中断需要耗时13uS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