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旧设备上面安装有碱性电池,我就头皮发麻

楼主(2020-05-31):
昨天回广州拿东西,小孩找到一部轨道小车:

楼主:
我一看里面安装的是碱性电池(宜家的),就头皮发麻。

楼主:
测试小车,仍然有电。有2年没有使用了。

我拆开一看,竟然看到负极上有几小滴液体,肯定是电池漏液了。

幸亏发现及时。

我2年前,已经发誓不再使用碱性电池,因为就算京东自营买的绝对正品的金霸王,都已经搞坏了我几台昂贵的设备。

网友A:
为嘛发麻?

楼主:
换回GP的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嘛发麻?

碱性漏液腐蚀

网友B:
今晚京东40节一盒的超霸7号碳性电池19.9

网友C:
请问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是不会有漏液的问题吗?记得莫大之前好像写过相关帖子,当时没认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是不会有漏液的问题吗?记得莫大之前好像写过相关帖子,当时没认真看。 ...

我推荐GP, 松下,都没有漏液的隐患,可以放心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晚京东40节一盒的超霸7号碳性电池19.9

哈哈,马上采购。

网友D:
我的福禄克万用表也给万恶的碱性电池毁了,干脆爱老婆买了20个,GP的也20多个,家里能换得全都给换了。

话说爱老婆也漏液,给我遇到了。用在我的蓝牙键盘里面,估计是工作电流太小,不适合NiMH的场合,碳性电池更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晚京东40节一盒的超霸7号碳性电池19.9

今晚JD 好多特价蹦出来,寻思有保价功能,就不给服务器添堵,先下手为强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福禄克万用表也给万恶的碱性电池毁了,干脆爱老婆买了20个,GP的也20多个,家里能换得全都给换了。

话 ...

爱老婆也漏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福禄克万用表也给万恶的碱性电池毁了,干脆爱老婆买了20个,GP的也20多个,家里能换得全都给换了。

话 ...

我居然看成你老婆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居然看成你老婆漏液了。。。。。。。

不会漏液就麻烦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马上采购。

给小孩玩具玩,都在京东买的电池:
1、这种图片一致的GP的也买过,好像电量偏小,相对于松下蓝皮碳性,很快没电;
2、松下蓝皮碳性,好像也会漏液啊,特别是忘记关开关,一肚子的啫喱装的都漏出来。。。。。

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小孩玩具玩,都在京东买的电池:
1、这种图片一致的GP的也买过,好像电量偏小,相对于松下蓝皮碳性,很 ...

我没有遇到过GP或松下漏液。

网友G:
长年用东芝碳性(沃尔玛供应),未见漏液。

网友:
不知道那种1.5V的锂电是不是更好。就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
最近在看二手台式万用表,发现很多表坏就是因为里面电池漏液腐蚀了电路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长年用东芝碳性(沃尔玛供应),未见漏液。

老哥有实物图片看看不?方便照着买,谢谢!

网友:
这种碳性电池容量怎么样?我都是用的镍氢,还未见漏液,就是自放电比较大,反正比较耐操,也没太管。充电也是简易傻充,还挺耐折腾的。

碱性电池公司采购的 横店 东磁的,还没见过漏的,是出口版。我们产品一年出货挺多的。

网友:
网络卡了下,发重了。

我还对这种碱性电池充电了,放挺久了还没有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有实物图片看看不?方便照着买,谢谢!

下图这个,一次买一板。也有7号的。

网友H:
碱性电池:内阻大,自身放电慢,瞬间放电电流小,适用于长期带电的低功耗设备
碳性电池:内阻小,自身放电快,瞬间放电电流大,适用于大功率设备

网友:
东芝、Sony很多AA碱性电池,9V叠层电池都是惠州GP给他们代工的,曾经参观过GP惠州工厂的流水线看到的,GP国内也叫超霸。

楼主:
引用 网友H:
碱性电池:内阻大,自身放电慢,瞬间放电电流小,适用于长期带电的低功耗设备
碳性电池:内阻小,自身放电 ...

碳性电池适合大功率设备?

怎么颠覆了我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碱性电池:内阻大,自身放电慢,瞬间放电电流小,适用于长期带电的低功耗设备
碳性电池:内阻小,自身放电 ...

你写反了

网友:
不知道燃气灶上的电池是不是也要碱性电池?是不是也要注意电池类型?

网友:
碱性电池一般如何操作才漏液?不知道已经通电的情况下电池放上一年?正常使用,例如我的鼠标一节电池用10个月,每天用8小时,基本没有漏液情况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碱性电池:内阻大,自身放电慢,瞬间放电电流小,适用于长期带电的低功耗设备
碳性电池:内阻小,自身放电 ...

说反了?

楼主(2020-11-26):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阿莫推荐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