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仓盖上面的海棉是哪种型号的?

楼主(2020-05-31):
如题,一款手持遥控器,用了没有多久,总是电池接触不好,为了这个问题,专门订制了电池弹片,还是出这样的问题;由于使用时,工人会经常的拿放遥控器,再加上使用的场合有轻微的振动,时间久了会造成电池接触不良,最终造成遥控失灵的情况。现在想在电池仓的盖子上加一块海棉,用于固定电池,尽量让电池不动,也看到其它同类型的产品有这样的做法,请问这种海棉属于哪种规格型号的?

网友A:
搜:

EVA单面海绵胶带
PU 自粘软海绵条

EVA的密实劲大回弹差不透气
PU的稀疏劲小回弹好很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

EVA单面海绵胶带

EVA之前买过,用来做别的用途,可以肯定EVA是不行的;PU的倒是没有试过,想要有一定的硬度,但是又不能太硬。

网友:
引用 楼主:
EVA之前买过,用来做别的用途,可以肯定EVA是不行的;PU的倒是没有试过,想要有一定的硬度,但是又不能太 ...

搜的时候加上 中密度 高密度 关键词即可

PU就是生活中我们熟知的那种海绵,捏扁了松手完美复原的那种,中高密度应该够,微调可以靠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