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上安装dingtalk lite成功,但无法启动运行

楼主(2020-06-01):
软件设计的兼容性真够差的   安装后竟然占有450M之多

运行时的错误提示:

网友A:
这不是兼容性差,而是xp实在太老了,很多新的api都不支持。超过双核xp效率就开始大幅下降。装win10吧。ltsc用起来要舒服多了,个别软件打不开的手动关一下dep就可以了,貌似ltsc的dep有bug。另外,占硬盘大是正常的,现在的程序员离不开各种库,否则就不会写代码了。老外用开源库的不多,但是国内清一色的opencv,boost之类。

网友B:
阿里东西臃肿算是传统吧

xp超过双核效率严重下降不应该的,先不算同内核的win2003跑numa双路四路,
06年底4核心cpu已经上市,而那时候vista还在研发,
xp 2019年才EOS,就算有问题也早早修正过了

再说如果换系统也是换win7更合适,也支持双系统,win10老机器上体验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兼容性差,而是xp实在太老了,很多新的api都不支持。超过双核xp效率就开始大幅下降。装win10吧。ltsc ...

“现在的程序员离不开各种库,否则就不会写代码了”

这点我倒觉得没错,

真正在钻研核心技术的人太少了,当然这是需要烧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里东西臃肿算是传统吧

xp超过双核效率严重下降不应该的,先不算同内核的win2003跑numa双路四路,

说到点子上了

可惜国内很多自诩搞开发的 都太不争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里东西臃肿算是传统吧

xp超过双核效率严重下降不应该的,先不算同内核的win2003跑numa双路四路,

xp和2003的任务调度我记得是全部基于core0,而且内核调度存在严重的瓶颈,任务多了非常卡。当时设计时hedt才几个内核啊。哪跟现在一样,都奔128c256t去了。包括win7也一样。多核直到win10 1803才有显著改善。哪怕是现在win也不能直接用满超过64个核心。

ltsc在设置里面关掉系统和进程除dep之外的所有保护,禁掉defender,在16c32t的3950x上多进程多线程响应速度非常好,开几十个窗口切换都几乎没有延时(不关保护的话窗口一多切换得几秒)。win7同样工况要显著慢半拍。win7的线程调度我记得也是在core0上,所以也有这个瓶颈。而且win7在使用加密文件时存在内存bug,services.exe拼命吃内存。win10则一直有内存泄漏的bug,我非常失望。现在文件加密被我禁了。

4c4t到4c8t我也建议win7,因为win10系统开销的确要大一些,但是超过8t能ltsc还是别win7了。保护除dep全禁的ltsc体验远远超过win7。当然如果在用wacom触笔,那不要装win10,阿三从win8开始就把wacom彻底搞死了,不能拖拉,不能选文字,划一下就变成手势了,无比垃圾,阿三只会干这种恶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