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道工序之间相差了38小时,会不会造成质量问题?

楼主(2020-06-01):
在阻焊之前铜层应该是极易氧化吧,不懂请教下?

网友:
铜层应该是极易氧化,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阻焊前面有一条磨板线,对铜皮进行一次打磨,清洗,烘干处理,然后马上就到了阻焊,一般是连线处理!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惑,其实沉铜放置这么久不做处理也是很担心的。

希望不是打磨清洗后放置38个小时后再做阻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惑,其实沉铜放置这么久不做处理也是很担心的。

希望不是打磨清洗后放置38个小时后再做阻焊就 ...

不会的,是连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