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100锂电池充电模块

楼主(2020-06-01):
       由于手上有几个需要电池供电的产品,平常使用不少TP5100模块

       最初是在淘宝购买,用久之后经常有用户反映充电过程中电感发热,甚至发出叽叽声音,担心使用安全问题

       淘宝模块一般是2A设计,我用1A的需要拆除一个检测电阻,但在1A充电情况下依然出现了上叙问题,而9.6V充8.4V按道理是不存在超限情况的,只能说模块的设计问题,无奈之下自己搞了。

       重新优化了布局布线,选用优质大电流密封电感,相对采购成品模块的成本是高了一些,但是反回来看因为模块出问题而产生的售后成本以及信誉损失,这点增加的成本根本不算什么

网友:
哈哈,淘宝的便宜模块是能用,但是不保证稳定性和可靠性,哪天说boom就boom了。

网友A:
淘宝的模块到底是啥问题研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的模块到底是啥问题研究了吗

最主要的是那个22UH电感的质量问题,这个模块除开TP5100,电感就是最高成本的元件,淘宝模块用的那种是非常便宜的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研究这种电路

网友:
电感供应商也在力推一体成型电感

网友:
这个芯片怎么样?好用吗?稳定吗?

网友B:
楼主是什么结论?淘宝的板子布线导致的问题?窃以为这些东西还是都自己搞好一点,哪怕是很小的东西自己做也比淘宝好。淘宝讲究的是价格最低,而自己的产品追求的是质量第一,价格略贵倒是其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结论?淘宝的板子布线导致的问题?窃以为这些东西还是都自己搞好一点,哪怕是很小的东西自己做也 ...

        前面讲了,主要还是电感质量太差

        这种小配件自己做是没办法的事情,但凡能稳定可以用的我也不想什么都自己去做,毕竟不是关键物件,但是有导致质量风险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垃圾芯片,电池反接直接冒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垃圾芯片,电池反接直接冒烟

电池接反这个事情,来推断人家垃圾有点不妥,国内做充电芯片的,TP还算好的了。别家的正常用都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芯片,电池反接直接冒烟

这个。。。。不太合适吧

假如需要考虑电池反接,完全可以自己加装二极管反向熔断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接反这个事情,来推断人家垃圾有点不妥,国内做充电芯片的,TP还算好的了。别家的正常用都会冒烟。 ...

主要是官方资料明确宣称防电池反接,结果反接就烧,其实完全可以实现, TP4060 线性反接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官方资料明确宣称防电池反接,结果反接就烧,其实完全可以实现, TP4060 线性反接就没问题 ...

如果这样了,那确实垃圾,还有一点就是防电池反接是不是有条件的

网友(2022-10-17):
这图左边是你自己设计的,右边是淘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