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解析jpeg文件,用网上tjpgd的代码,转出rgb内容像素点不正确。

楼主(2020-06-01):
Stm32解析jpeg文件,用网上tjpgd的代码,转出rgb内容像素点不正确,长宽的像素点和原jpeg像素点差很多,这个是对的吗?请教有做过的朋友,谢谢啊

网友:
先自己做3张RGB的纯色图片,验证自己移植这个库是否成功吧。第一次接触会遇到各种问题,别人的问题,配置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

楼主:
是jpeg图片需要解析成rgb的数据,显示在lcd屏上,根据函数返回的结果是正确的,就是最后解析后的长宽不同,解析函数每次都会输出长方形的left,right,top,bottom的信息,但是一行的的rifht信息会超过了jpeg的宽度,所以这点不明白

网友A:
是不是  搞错了实际图片像素宽度,跟图片行宽字节对齐后占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搞错了实际图片像素宽度,跟图片行宽字节对齐后占的宽度

应该没有,jpeg图片我自己截的像素,然后直接转成数组的,当做图片解析使用的。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呢?我截图时取了40x80,是不是最后转成rgb565格式的,也应该是40x80啊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了,代码本身没有问题,是图片的问题,明天再验证一下。

网友:
图片编码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