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帮我看下“可控硅电路”有没有设计问题?

楼主(2020-06-01):
大家好!麻烦帮我看下这个可控硅电路设计是否有缺陷和隐患?DT5和DT6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驱动电流太大,如果是脉冲驱动还好,如果电平驱动有点危险了。

网友B:
这种电路应该交流的,稳压管不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流太大,如果是脉冲驱动还好,如果电平驱动有点危险了。

光耦的驱动电流是5MA,我用的是单片机的IO引脚直接驱动的,高电平打开,低电平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应该交流的,稳压管不短路吗

DT5, DT6是TVS管,不知道这样接是什么作用。

网友C:
Q3的A1和A2两端不加压敏,阻性负载还好说,感性负载麻烦,dI/dt。

网友A:
引用 楼主:
DT5, DT6是TVS管,不知道这样接是什么作用。

tvs在这里可以辅助吸收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C:
Q3的A1和A2两端不加压敏,阻性负载还好说,感性负载麻烦,dI/dt。

是控制加热器的,DT5和DT6是不是能起到压敏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在这里可以辅助吸收浪涌。

多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