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EP4CE6E22C8N启动有概率失败的问题(悬赏500R解决)

楼主(2020-06-02):
第一次使用FPGA,EP4CE6E22C8N的三路电源分别使用AM1117-3.3、AM1117-2.5、AM1117-1.2,现在做了一批板子,烧录程序运行后,重启有概率失败,经过检测,FPGA的普通IO外部3.3v上拉输入脚只有1.2V左右(正常3.3v),重新上电也没有用,解决办法——只能用烙铁重新烫下FPGA芯片底板的接地焊盘(pcb这边打了过孔接地),重启就又可以了,麻烦的事情过段时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人指点下解决办法,切实有效的话给予500R辛苦费。

网友:
友情帮忙置顶

网友A:
楼主的复位脚指的是重新配置脚nConfig吧?这个脚是不用接电容的,内置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B:
FPGA没有 专门RST引脚吧?   你指的是配成的 RST脚?

最大可能问题在 nCONFIG  和 CONF_DONE 引脚 上。

网友C:
和RST没什么关系,给几张图,硬件,对一下相关电源及配置脚接法;  软件脚位配置部分也对一下。能影响到启动的也就这么多了!

这个芯片用了很多,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烫一下焊盘就好,可能是把那个0.1uF电容的电放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复位脚指的是重新配置脚nConfig吧?这个脚是不用接电容的,内置施密特触发器。 ...

复位是普通io输入,nconfig上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RST没什么关系,给几张图,硬件,对一下相关电源及配置脚接法;  软件脚位配置部分也对一下。能影响到启 ...

我买的特权的板子,原理图也是抄他的,烧录接口除了我这边用2.5v,其它的和您这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没有 专门RST引脚吧?   你指的是配成的 RST脚?

最大可能问题在 nCONFIG  和 CONF_DONE 引脚 上。  ...

已经上拉了

网友:
楼主更新了未使用管脚的配置图,那建议按楼上的图片配置成输入三态带弱上拉或者bus hold,这个是通常的做法,避免闩锁效应。

网友:
R64 R65上拉电压 3.3V改2.5V试一下?

网友:
感觉是电压的问题,你看一下配置管脚的电压和jtag的电压是否和开发板相同,你给的几个图纸都不一样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貌似在N年前遇到过,就是芯片底下的焊盘接地不良造成的,你把145DGND那个孔继续扩大,让电烙铁能完全伸进去接触到芯片。 不改电路的情况下,建议拿热风枪330度多吹一会儿。这个方法有效的话,楼主给我充3年VIP++就行。

网友:
FPGA用手工焊接的么?
如果是手工焊接,应该是底部焊盘没有焊接好。
可以在背面用加焊锡,用热风枪吹化焊锡。
别忘了转账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貌似在N年前遇到过,就是芯片底下的焊盘接地不良造成的,你把145DGND那个孔继续扩大,让电烙铁 ...

那这个如何批量生产,SMT加工好之后,回来自己在用烙铁重新烫下吗,有没有标准确认不虚焊?我这边老化了好几天,但是好几天以后就出问题了。头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如何批量生产,SMT加工好之后,回来自己在用烙铁重新烫下吗,有没有标准确认不虚焊?我这边老化了 ...

批量生产的时候,底下不能有洞!!!要不然焊锡都从洞里面流跑了。

底下加洞就是方便手焊的。

网友E(2023-11-20):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如何批量生产,SMT加工好之后,回来自己在用烙铁重新烫下吗,有没有标准确认不虚焊?我这边老化了 ...

你好,想请教一下之前这个问题您后面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想请教一下之前这个问题您后面是如何处理的。

芯片底部洞得塞住

网友:
3.3v  1.5v  1.2v

把芯片手册 关于上电的要求贴出来查啊

网友:
乱铺地,用多层板不行吗,正面背面别铺地,那个所谓的水滴焊盘也没什么用。

网友F:
ldo输出干那么大电容?

网友:
lz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do输出干那么大电容?

这都是希望在碰到高频的时候让电容变成一个电感,以验证一些有关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