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通知 SMT订单暂停接50片订单

楼主(2020-06-02):
                      通知

     因嘉立创SMT打样模式得到大量客户认可,随着样板的增长及可焊接器件的增多,小批量SMT生产积压订单拖期1-2天。严重影响了客户的SMT体验,为保证SMT生产交期,今天开始板厚1.2、1.6MM的暂停接50片订单。开放时间待定,嘉立创珠海工厂正在加班加点在装修,预计8月份投放使用,到时候产能在现在产能将扩大2倍,而且同时开启嘉立创第五期小批量全焊的生产模式测试阶段!
厂房在装冷水机组

                                                            2020年6月2日
                                                         嘉立创贴片事业部

网友A:
smt需要使用到冷水机组?

网友:
估计是人需要冷水机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t需要使用到冷水机组?

空调要用到

网友B:
到时候产能在现在产能将扩大2倍,而且同时开启嘉立创第五期小批量全焊的生产模式测试阶段!

论坛上的帖子,"调查:您期望第五期SMT提供啥服务呢?",里面说第五期 双面一定是支持的,装修完第五期小批量全焊,那请问,现在stm打样有双面贴元件了吗,前几天刚打样的都还没看到有双面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时候产能在现在产能将扩大2倍,而且同时开启嘉立创第五期小批量全焊的生产模式测试阶段!

论坛上的帖子, ...

双面肯定是针对小批量的,样板搞双面估计有点困难

网友B:
明白了,上个月刚买的桌面的国产贴片机,stm打样有双面贴了,以为白买了,双面贴只能小批量,这样说买的还是有用,打样双面贴,另一面还只能自己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上个月刚买的桌面的国产贴片机,stm打样有双面贴了,以为白买了,双面贴只能小批量,这样说买的还是有用 ...

买的是什么型号的贴片机?用的怎么样?

网友:
杭州羽成,带视觉14500,可能自己调教还不行,贴片电解电容,贴不起,光耦,二极管有时会把极性整个高反,电阻电容,放置有点歪,不过加热后能回位,电解电容没几个可以手工放,不过二极管光耦比较多,可能没调教好,会整个反了

网友:
14500不贵啊。   jlc 要能贴杂色就好了。   研发样品。自己打样更加快

网友:
造福大批电工码农, 要支持一个,

网友:
半个月了,每单都延误1-2天,请问下单时的发货时间是摆设吗?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贴 100 pcs ?

网友C:
如果下单时的发货时间是摆设,就把他去掉吧,时间放在那又做不到,何必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下单时的发货时间是摆设,就把他去掉吧,时间放在那又做不到,何必呢 ...

时间明确告诉你了是估计值啊。总得给个时间值啊,不准也比不给要强。
只是应该把范围写的明显一点更好,如果最快三天就应当写3-5天。这样你就不用来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间明确告诉你了是估计值啊。总得给个时间值啊,不准也比不给要强。
只是应该把范围写的明显一点更好, ...

对于SMT担误交期是我们及不愿意看到的,影响客户的体验,所以我们做了两个动作
1)所以停掉了50片SMT订单,
2)对于拼版后的最大面积限定20CMX20CM,超过了不接
3)暂停掉就一种器件的,如整板全是密密麻麻的LED灯板及其它单一器件很多的板,影响生产线的效率
种种举措出台,就是为了把SMT样品交期影响到最小,当然这些调整影响到一部分人群!

在这些调整后,生产线还是处于饱和情况下,为了进一步保证交期停掉30片,要不交期可能会像现在一样担误2天左右的时候,先不要说赚不赚钱,接不接业务是小事。停掉30片,担误交期都是得罪客户的事,大家来帮我选择一下?

这事要得到解决,必须要等我们珠海SMT工厂开工,效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2-3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于SMT担误交期是我们及不愿意看到的,影响客户的体验,所以我们做了两个动作
1)所以无标停掉了50片订 ...

意思是50片的smt最快要到8月份才有可能恢复,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50片的smt最快要到8月份才有可能恢复,可以这么理解吧

是的,等珠海生产线搞好了就开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于SMT担误交期是我们及不愿意看到的,影响客户的体验,所以我们做了两个动作
1)所以无标停掉了50片订 ...

既然忙不过来,就在下单的时候把这个时间明确的算进去吧。让人知道现在的交期是这么长。
以前你们预计最快发货时间很准的,大部分情况都是按最快时间的。现在好像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既然忙不过来,就在下单的时候把这个时间明确的算进去吧。让人知道现在的交期是这么长。
以前你们预计最 ...

生产线上永远是努力朝着最快交期前进,在经过一系列调整后要观查一陈子,生产线上能不能适应过来,能适应过来跟上交期了就继续保持,如跟不上只能再调整订单,砍掉30片的或其它订单,交期那怕是客不满也不能随意调长,因为调长了生产线上没有交期上的压力,是没有战斗力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SMT担误交期是我们及不愿意看到的,影响客户的体验,所以我们做了两个动作
1)所以停掉了50片SMT订单 ...

虽然我理解你们只标最短发货时间,不标最长发货时间。
但是某些较真的客户很可能不理解这一点。我见过不止一个人质疑你们的“最短发货时间”了
你们是大公司,写合同交期之类的要滴水不漏才对。。。。
没准有人按你们最短交期计算,然后误了交期找你们赔钱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生产线上永远是努力朝着最快交期前进,在经过一系列调整后要观查一陈子,生产线上能不能适应过来,能适应 ...

最短交期是你们的目标值,你们内部要保证尽量达到该交期。
但这只是你们内部的事情啊,客户只管提交订单然后按期收货。谁管你们的标称时间是理想值而不是最坏值?
要知道很多没经验的客户是不会预算自己的交期的,假定所有的情况都按最好的算~

我去买东西,如果厂家告诉我大概率明天做好,但运气不好就要多3天,那对我来说这个合同的交期就得算3天。如果我给我的客户报交期的话必须按3天算。甚至可能再加两天给快递当余量

对我来说,按期交不出东西是很坏的情况。宁愿报长一点交期,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短交期是你们的目标值,你们内部要保证尽量达到该交期。
但这只是你们内部的事情啊,客户只管提交订单 ...

确实有这样的的客户(所以交期也只能写上一些“最快”“左右”来规避),这部分客户也是一份压力,只有压力才有动力,只有动力才不能松懈,也就是宁愿让客户骂也要让生产线上耐压力,在能成长更好!

网友G:
前几天第一次尝试smt。 5块儿。
用了一个古董芯片。lm2596 。用的jlc的封装。试了好几次都没搞定。咋整都得自己在下单时旋转一下方向才行。
总体感觉良好。速度比预计的最快发货时间晚了两天。勉强接收。因为这个时间自己手焊的话早就搞定了。以后不是急的单子可以继续尝试。

网友:
正准备试试贴个样板呢,5块板子的样板不受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第一次尝试smt。 5块儿。
用了一个古董芯片。lm2596 。用的jlc的封装。试了好几次都没搞定。咋整都得 ...

5片肯定人工焊接快啊。

但人工焊接交给客户不正规。

网友:
PCB工程师表示完全看不懂这个图片

网友(2020-07-16):
第五期小批量全焊的生产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珠海也上SMT线,那贴片机不得又进一批?

网友:
什么时候50pcs放开呢

网友H:
已经8月中旬了快,啥时候放开50pcs,100pc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经8月中旬了快,啥时候放开50pcs,100pcs呢

100PCS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家了。我肯定是送工厂贴。省一顿海鲜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已经8月中旬了快,啥时候放开50pcs,100pcs呢

快了快了。珠海的装修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新的4条高速机连线调试中。
十一就从坪地搬物料仓库到珠海,从此smt进入新的纪元。敬请期待

网友:
新改版的软件,元器件需要买库存这个操作不好。我们公司买东西都需要合同,先买东西没有合同财务不能申请钱款。能不能先下单再付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快了快了。珠海的装修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新的4条高速机连线调试中。
十一就从坪地搬物料仓库到珠海,从 ...

这样来看,10月1号之前只能30pcs打样了?

网友:
第五期小批量全焊,是双面贴了吧,多少片算小批量

网友(2020-08-28):
珠海厂上的什么型号的贴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