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电流值怎么提高

楼主(2020-06-02):
3.7V锂电池供电,用LDO MCP1702-3.3V芯片降压到3.3V给MCU和无线模块供电,无线模块在发射时有时长约50ms的100mA电流,这时会导致LDO输出由3.3V降至3.0V左右,查看MCP1702的输出电流为250mA,但条件是输入输出压降为0.63V,而我压降只能达到3.7-3.3=0.4V,估计这时的输出电流连100mA都没有,才会导致LDO的输出电压被拉低。               后面电池用久电压还会再降,问题会更严重,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提高LDO的输出电流?麻烦各位大神帮忙支下招,谢谢!

楼主:
试过在LDO输出端并上470UF电容  没有效果

网友:
用高瞬态响应的 LDO, 比如 RT9166-33GVL
一般 datasheet 标题会写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LDO

瞬态响应速度不够的话,加电容可能得加很大,效果还不好

网友A:
两个LDO并联。你可以在原来LDO上焊接一个一样的上去测试下。

网友:
你用的 MCP1702 我看了一眼,是低静态电流 LDO
看后边 FIGURE 2-29: Dynamic Load Response 的曲线,负载电流突变时输出电压跌落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LDO并联。你可以在原来LDO上焊接一个一样的上去测试下。

两个并联不会有影响吗  会不会影响使用寿命啊

网友:
可以换个低压差的,比如TPS79133,最大90mV(100mA)

网友B:
楼主考虑下给电池加个升压电路吧

网友C:
无线模块必须3.3V供电吗?
可以考虑电池直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模块必须3.3V供电吗?
可以考虑电池直供。

谢谢  这个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考虑下给电池加个升压电路吧

有想过   但怕升压电路不稳定   这个也比较耗电

网友:
LZ 你用示波器测过无线模块 VCC 电压的波形吗?
无线模块的供电可能不止是压降问题,一定要看 LDO 的瞬态响应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并联不会有影响吗  会不会影响使用寿命啊

LDO内部是用MOS调压的,有自动均流的效果。

网友:
要测试下用的LDO是因为瞬态响应慢造成的还是LDO本身压差大造成的,用示波器看下长时间100mA和模块动态100mA时LDO输出的最低电压就知道了。
很多LDO的压降是随着负载电流增大而增大的,要看选用的ldo在100mA时的压差怎么样。
最好是电池能直接给模块供电,这样静态功耗和压降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网友:
看了上面的品论,我再补充一点,你用的电容是什么电容,如果是钽电容应该是可以的啊,如果不是换成钽电容试试呢。

网友D:
我在负载比楼主还大的方案中,先做了升压,再降压到3.3V了,这样聚合物锂电池可以放电到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负载比楼主还大的方案中,先做了升压,再降压到3.3V了,这样聚合物锂电池可以放电到3V。 ...

请问有没比较好的升压方案推荐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比较好的升压方案推荐  谢谢

我用的LTC3422,出了贵点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比较好的升压方案推荐  谢谢

之前选用了几款其它的片子,都是在大电流输出的瞬间,输出电压跌落很大,单片机出现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LTC3422,出了贵点没毛病。

的确好贵  一颗居然要三四十   你的电流是不是比较大啊   我的差不多100mA维持100ms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好贵  一颗居然要三四十   你的电流是不是比较大啊   我的差不多100mA维持100ms左右 ...

恩,正常电压100ma以内,最大200ma+了,正常价格没那么贵,二十多就能买到,不过最近价格飙升。

网友:
要用低压差LDO,60mv,90mv,100mV等。
Torex型号XC6210系列,压差只有50mV,小电流时刻的效率已经很高了,价格也不高。

网友E:
换dcdc比如TPS62740,可以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dcdc比如TPS62740,可以提高效率

好的  谢谢  这颗感觉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这颗感觉很不错

相当不错,思路开阔一点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建议参考一下LT3042的扩流外围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