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培的循环泵坏了,拆解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0-06-02):
这个是220V交流电机,看结构没有换相,应该该是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应该是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
自启动的永磁电机,两相的,不需要驱动的,效率比异步机高。比三相同步机低

网友A:
这种电机看起来应该不太容易坏啊,为啥坏了?

网友:
除非干烧或者进水,难得坏!

前段时间我的水泵不转了,发现是水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看起来应该不太容易坏啊,为啥坏了?

绕组不通,灌封材料太硬热胀冷缩,两串联绕组间的铜丝绷的紧断了,估计是这种情况

网友:
分析的很专业----灌封材料太硬热胀冷缩,两串联绕组间的铜丝绷的紧断了

网友B:
水培使用220V ?  为何不用12V?安全第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培使用220V ?  为何不用12V?安全第一啊。

还是成本问题,这种水泵10几元,如果用12V得加一个12V交流变压器,又是10元左右成本,其次就是功耗增加了

网友(2021-01-09):
这是罩极式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