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浮点数比较大小所用的时间跟把两个浮点数都乘以1000化为整数再比较所用的时间长还是短?

楼主(2020-06-02):
如题。比如一个float变量K,无符号整形变量M,执行程序if(K>1.8){........}所需要的时间,和把浮点数变量K×1000,然后强制类型转换成无符号整形M=(unsigned int)(K×100);执行程序if(M>1800){......}所需要的时间,那个长那个短?

网友:
怎么看都是直接比较速度快吧

网友:
前者只要比一次阶码,再比一次尾数就出来了,后者要转几次,必须前者快。还有,1.8在内存里本来就是浮点数,根本不需要转的。

网友:
我做 浮点数比较大小时 两个浮点数相减  大于 或小于某个给定精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