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开关芯片cd4066的电路可以这样设计吗?

楼主(2020-06-02):
第一次用cd4066芯片,我想用+-5v电源供电,先用一个通道,用单片机控制led亮灭,请问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A:
模拟开关原本用途和能不能过这么大电流先不论
这都没共地吧,看着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原本用途和能不能过这么大电流先不论
这都没共地吧,看着不对劲 ...

可以共+-5v吗,所有的+-5v用的同一套,可以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共+-5v吗,所有的+-5v用的同一套,可以这样吗

我指的是B1

楼主:
那个是我为了表示给led供电的,其实就是单片机的输入3.3v就可以了,也是一套电源,不好意思造成误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我为了表示给led供电的,其实就是单片机的输入3.3v就可以了,也是一套电源,不好意思造成误会了 ...

那为何led不直接接到gpio脚上……用双向模拟开关的意图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何led不直接接到gpio脚上……用双向模拟开关的意图是什么

我就是想测一下能不能这么用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测一下能不能这么用这个芯片

你得查手册,on res和off res。正常情况下前者从几十到几k不一,后者一般为几m以上。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记得CD4066的Ron大约200欧,甚至连R14都可以省掉
使用模拟开关注意以下几点:
1: Ron随VDD增加而减少
2: 开关电压范围必须在VDD-VEE(没有单独的VEE就是GND)电压轨内,如果是切换交流电压,VEE必须为-VDD
3:控制电压高电平=VDD,低电平=GND

网友:
你想把 他当无源开关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