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布斯的系统真是流氓到家

楼主(2020-06-03):
前年参加交流会,被一台雷布斯手机砸中,上面有红外遥控器功能经常用,一直没下决心换。前阵子更新了系统,卡得不得了,昨天心一横解锁bootloader,线刷了旧的测试版系统,root以后把各种自带app(钱包、商城、小爱、几个臭名昭著的广告服务)删掉,没过几分钟居然又回来了,断网也一样。难道还有哪里漏掉了?这跟没root一样。
自带的app,清一色需要读取联系人、联网,至少有1个甚至多个广告开关,权限还不能关干净。

网友:
读取后还要发到那服务器

网友:
你用用三星的手机,系统就是不一样。

楼主:
换机再看看三星,国产两巨头不敢碰了,系统越来越封闭

网友:
国产手机千万车升级

网友:
我有个馊主意:拿把锤子砸了,换水果。

网友A:
安卓系统下,个人感觉不给读联系人就不给用的,可以试试play里面下的app

根本解决之道还是换苹果

想换苹果很多次了,可惜,无法通话录音,也没有我想要的机子(实体指纹双卡双待的iphone8plus)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三星note9  说实话还是跟苹果有一些差距   比如我的咸鱼app  死活设置不了消息提醒, 什么省电白名单,自动启动,后台白名单,乱七八糟设置一堆,来消息了就是不提醒
另外比较烦的就是 app不能自动更新,每隔1-2周要主动更新50-60多个app
苹果就不会了,啥都不用管 直接用就ok。

网友:
最近水果降价不少。上车吧。~

网友:
原版系统好啊,可惜国内不让用

网友:
我的oppo realme x2 居然不能屏蔽升级功能,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卓系统下,个人感觉不给读联系人就不给用的,可以试试play里面下的app

根本解决之道还是换苹果

同感,我不换苹果的原因就是无法通话录音!其他我都能接受!

网友:
小米系统 就是这么 流氓。

网友:
国产的里面一加系统相对比较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我不换苹果的原因就是无法通话录音!其他我都能接受!

貌似苹果的新系统可以录音了(前两天瞥见的,没细看不确定)

网友C:
呵呵,苹果的信号差到你怀疑人生。。。。。特别是信号不太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我不换苹果的原因就是无法通话录音!其他我都能接受!

一直不想用人脸识别或者支付,所以指纹也是刚需

再加上原本就有的双卡双待需求,最终还是入了note10,最近又降价了,只要4299,还可以开13的票

楼主:
苹果的wifi差有体会,6se和6都用过,隔一堵墙看视频就不太行了,两堵墙基本没法刷网页。室内4g信号也不太行,特别是上厕所的时候。

网友D:
不是说可以刷MIUI国际版吗?“真正纯净的国际版MIUI是得到欧盟官方分销商ABC Data认可的MIUI by xiaomi.eu。”

网友:
换原生系统包清净

网友E:
备用机小米8SE,更新上了MIUI12,对隐私的权限控制好了非常多,我认为还是有好转的。你那个系统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可以刷MIUI国际版吗?“真正纯净的国际版MIUI是得到欧盟官方分销商ABC Data认可的MIUI by xiaomi.eu ...

本以为root后删除这些东西会清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备用机小米8SE,更新上了MIUI12,对隐私的权限控制好了非常多,我认为还是有好转的。你那个系统是什么版本 ...

11,微信4秒才能弹出来,退回10了,12不是更卡吗?

网友F:
一直使用三星,一直想要一个功能。
双卡的手机,一个卡只需要接手短信,不接收电话就可以了,一直设置不了。
那张卡登陆过股票APP,天天骚扰电话多得很,如果屏蔽陌生来电,又把两张卡都屏蔽了

网友:
这是安卓和苹果的区别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微信4秒才能弹出来,退回10了,12不是更卡吗?

CPU从835,650之后开始,android手机从上了android7.0后,系统版本越高并没有感觉越卡.卡的是APP日益占资源。相反的,MIUI12得益于效果非常好的过渡动画,所以令到我感到变流畅了。这是我用MIUI12的真实感受。用了差不多10年android手机的经历里面,最令我难受的是淘宝太占资源了,以前用的机器CPU为625,开个淘宝要等十几秒,受不了,最终逼我用上的CPU为835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从835,650之后开始,android手机从上了android7.0后,系统版本越高并没有感觉越卡.卡的是APP日益占资 ...

淘宝闲鱼都是臃肿更新又频繁,除开app本身的问题,miui11在我这里还是很卡,不是界面过渡卡,是app启动卡,感觉是后台程序占用内存的问题。比10没增加感兴趣的功能,也不好看,索性退回去。我看网上说12的动画很耗资源,不敢用了。这部手机用来干活的,折腾不起。

网友G:
魅族的手机也是一个样,天天给你推送,还没有地方关闭的。

网友H:
买了几部水果机了,也下了几次决心,结果还是用回安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魅族的手机也是一个样,天天给你推送,还没有地方关闭的。

我的魅族原来看小说只是启动有广告,后来看我总是白嫖,弄到看书的时候下面有广告,换章的时候有广告,

前几天看新闻说百度  qq之类的疯狂相互启动,不知道是安卓还是苹果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了几部水果机了,也下了几次决心,结果还是用回安卓了。

我不适合使用苹果。

苹果有2个地方让我打退堂鼓:编辑和选择文本的光标处理、不能知道手机电话录音。

网友:
我家的一部三星手机前段时间中了:闰四月的bug。数据最后全清空了。下次都用苹果。

网友:
我一直怀疑手机删除自带软件 其实就是把菜单里的图标删掉……

网友I(2020-09-04):
引用 网友C:
呵呵,苹果的信号差到你怀疑人生。。。。。特别是信号不太好的地方。

苹果信号差的地方,安卓试过没。

网友J:
刚换苹果,有几点不适应:
1、没有电话录音(像我这种8位电话号码都记不住的人录音是必需的)
2、没有单独音量控制,安卓可以单独控制媒体、铃声、电话、提示音的音量
3、文本编辑光标定位很痛苦,从来没成功过准确定位到想要的位置
4、不能滚屏截图

网友:
都已经ROOT了,可以把一些自带的组件卸载换成原生系统的,基本可以对付大部分广告问题。安卓还是原生的好,我的小米A2用了好几年了,每月升级,一直很好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刚换苹果,有几点不适应:
1、没有电话录音(像我这种8位电话号码都记不住的人录音是必需的)
2、没有单独 ...

除了不能滚屏截图  其他好像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除了不能滚屏截图  其他好像都不是问题

滚屏可以实现一部分,勉强够用,在share那里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刚换苹果,有几点不适应:
1、没有电话录音(像我这种8位电话号码都记不住的人录音是必需的)
2、没有单独 ...

文本定位可以长按然后左右移动,习惯了就好。
滚动截屏不清楚,但是有个录屏挺好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E:
CPU从835,650之后开始,android手机从上了android7.0后,系统版本越高并没有感觉越卡.卡的是APP日益占资 ...

赞成,我也感觉MIUI12用着很不错,流畅度不差。可能也跟我手机比较新有关系,我用的是小米9,用了快一年半了,首发的时候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苹果信号差的地方,安卓试过没。

苹果的可能是差一些。我同事的苹果iPhone  xs max,我的小米9,都是上海电信卡。一个办公室,工位挨着。打他的电话就有时候会出现无法接通,我的没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文本定位可以长按然后左右移动,习惯了就好。
滚动截屏不清楚,但是有个录屏挺好用

搜狗拼音的左右移最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使用三星,一直想要一个功能。
双卡的手机,一个卡只需要接手短信,不接收电话就可以了,一直设置不了 ...

你把不接电话的铃声搞成静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赞成,我也感觉MIUI12用着很不错,流畅度不差。可能也跟我手机比较新有关系,我用的是小米9,用了快一年 ...

主要是广告太多了,动不动都把一堆软件给装上了,一不留神发现拼多多就在上面了

网友:
我的小米9cc经常卡死,用微信都会卡。以后打死也不买他家手机。

网友:
小米手机,一定要去除全家桶才可以。

网友:
平心而论,锤子手机系统相对干净,但是老罗退出后几次升级,也开始各种广告了,但是没有到你们说的这种嚣张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