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13骨架的电感一般最大可做多大感值?有没有什么计算方法

楼主(2020-06-03):
公司做LED调光,需要EE13电感,6~8MH左右,线径不小于0.3.可以做到吗

网友:
最好提供最大电流给厂商

网友:
EE13 用0.3的线径是为了通过一定的电流。加上需要6-8mH。我认为还要考虑在额定电流会不会出现电感饱和的情况。

网友A:
6-8mH,电感量太大了,你这频率得多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8mH,电感量太大了,你这频率得多低啊。

电感量大点,频率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大点,频率高会有什么问题?

电流小。

网友:
应该绕不下,0.3的线,0.17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