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有杂波导致喇叭有杂音,如何解决?

楼主(2020-06-03):
我在某宝买个语音模块 调试时发现喇叭有杂音,接示波器看喇叭说话时5V电源有杂波,应该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是直流电源供的电。请问像这种电压被拉低的情况我该怎么滤掉?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为什么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lz的标题有问题,赶快改一下吧

网友:
三楼说的有理

网友A:
楼主发帖子请看提示。你的标题是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帖子请看提示。你的标题是不合格的。

改不了,没找到哪里可以重新编辑,或者删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不了,没找到哪里可以重新编辑,或者删帖。

你只有24小时时间编辑。

下次就冻结你的ID,必须发手机短信给我们承诺以后不再违反,才给你解封。

这次我帮你改了。

 【电压被拉低问题】标题不合格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