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好像不能再使用基站定位了?

楼主(2020-06-03):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手机里面没有了粗定位(基站定位)的选项了,必须开启卫星定位。
卫星定位一直开着对待机时间影响大不大?

网友:
自动了。
如果是国产系统的话,对待机时间影响不大。
可以设置仅在使用期间开启定位。

网友:
可以啊。百毒地图一直都是基站+gps的。难道新android去掉了?

楼主:
我不开卫星定位的话app都无法获取地址,以前可以粗略定位。可能是MIUI10取消了基站定位,具体什么时候不行的就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