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回流焊后变色

楼主(2020-06-03):
如果变色这么大的话,下次不敢再用黄色的钽电容了。图中的钽电容品牌不一样,但是差别不会那么大吧

网友:
我去,我一直以为是温度太高烤黄了的。。

楼主:
补充一下,上图是手焊的,下图是嘉立创SMT后的板子,钽电容基美,请问一下大家在嘉立创SMT后的板子有图片存在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上图是手焊的,下图是嘉立创SMT后的板子,钽电容基美,请问一下大家在嘉立创SMT后的板子有图片存 ...

过回流焊后钽电容外表颜色稍微变黄一点是正常的,外壳是类似塑装的,高温后会稍微变色,并且颜色会随着回流焊温度的升高变深,只要电容本身质量没问题,回流焊后就不会有问题。
我们自己回流焊也这样的,以前外加工也一样的。

网友:
只要电阻丝印不发黄就行。

网友:
上黑色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下次只能上黑色的了,黄色的感觉回流焊温度要设置低一点

网友:
感觉是炉子温度的温度不均匀,上面两个电容没见变色

网友:
kemet好像就是这种深黄色,AVX是浅黄色,这种黄色封装材料对温度敏感,如果过热了,一般会出现边缘发红的情况。所以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用铁板烧220度都会变色,应该是对温度及其敏感

网友:
会影响性能不??

网友:
应该不影响性能。只影响颜值。

网友:
多少会有些变色的,温度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