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低端电流采样电路应该怎么分析?

楼主(2020-06-03):
最近在研究DRV8301做电机驱动,在德仪的官网找到了一份参考设计的原理图,下面的两张图是其中一个相线的电流采样电路。

没看懂U3B的作用,希望大佬们能分析一下这两个运放的原理,感激不尽。

网友:
提供偏置电压的!你用虚短虚断计算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因为 运放是单电源供电,U3A反向输入的电压高于同相输入端,所以U3B提供一个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运放是单电源供电,U3A反向输入的电压高于同相输入端,所以U3B提供一个偏置电压。 ...

原来是这样,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C_ISENSE_N]这个标签应该是和地相连的,为什么要单独连一根线到运放,而不是接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C_ISENSE_N]这个标签应该是和地相连的,为什么要单独连一根线到运 ...

差分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