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机能做什么用,手上还有一批货

楼主(2020-06-03):
前几年开始我做了好几个产品,都是用这个电机,到现在为止确实有点黔驴技穷的味道了,有了解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炮机

字数补丁

楼主:
炮机速度更不上,只能用来搞前戏,高潮部分指望它估计要被折腾成性冷淡!

楼主:
60转/分钟/12V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转/分钟/12V电压

早说啊,难得有个2楼机会,还不行了

是不是连续带载还能过热啊,扭矩和工作制多少

网友B:
往复锯、电动锉刀、电动刮研器、电动打气泵。。。

网友C:
地摊::::自动烤串机器人,我只能帮到这了!

网友:
佩服我的在下面排好队,争取阿莫给个紫色名字。

网友D:
佩服楼上,现在搞地摊相关的东西就是风口有得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摊::::自动烤串机器人,我只能帮到这了!

这个还真行,蜗轮减速的也适合带重心不稳的东西,一个链条一拖N

网友E:
这个不是车窗玻璃的升降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说啊,难得有个2楼机会,还不行了

是不是连续带载还能过热啊,扭矩和工作制多少 ...

这个是电机是进口的,发热还好,就是皮实,耐操。
扭矩很大,老虎钳夹不住,我手上没有仪器,给不了具体参数,反正吊机7-80斤就跟玩似的
工作制是什么东西?
下图是原包装牛皮纸箱外面的标签,一大箱子48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复锯、电动锉刀、电动刮研器、电动打气泵。。。

还有一小部分,这几年啥B玩意都被我折腾过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摊::::自动烤串机器人,我只能帮到这了!

哈哈,不错不错,我要想想如何搞,我不想太深入,我只想把这批电机出掉,给我老爸分一部分工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上,现在搞地摊相关的东西就是风口有得搞

哈哈,你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车窗玻璃的升降电机吗?

这个不是搞玻璃的,是洗前挡雨刮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机是进口的,发热还好,就是皮实,耐操。
扭矩很大,老虎钳夹不住,我手上没有仪器,给不了具体 ...

如果是雨刷电机,很可能是不宜带载连续运转的。(不是说24小时连续搞一定会烧,而是这样它可能达不到设计寿命)

电机工作制分S1~S10。

S1 连续工作制:在恒定负载下的运行时间足以达到热稳定。

S2 短时工作制:在恒定负载下按给定的时间运行,该时间不足以达到热稳定,随之即断能停转足够时间,使电机再度冷却到与冷却介质温度之差在2K以内。代号S2后加工作时限,如S2-60min。

S3 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这种工作制中的每一周期的起动电流不致对温升产生显著影响。代号后加负载持续率,如S3-25%。

S4 包括起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对温升有显著影响的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S5 包括电制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S6 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空载运行 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代号后加负载持续率如S6-40%。

S7 包括电制动的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8 包括变速变负载的连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在预定转速下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或几段在不同转速下的其它恒定负载的运行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S9 负载和转速非周期性变化工作制:负载和转速在允许的范围内变化的非周期工作制。这种工作制包括经常过载,其值可远远超过满载。

S10 离散恒定负载工作制:包括不少于4种离散负载值(或等效负载)的工作制,每一种负载的运行时间应足以使电机达到热稳定,在一个工作周期中的最小负载值可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雨刷电机,很可能是不宜带载连续运转的。

电机工作制分S1~S10。

你这好专业,牛逼哦
这个我这个正常情况下连续4-5个小时非常普遍,我这不是吹牛逼。
前几年我改过一款小孩摇床驱动器,这个场合非常多调皮的小孩,要求一晚上摇天亮,一停就哭。没有一个客户说因为连续搞出问题的。
另外还有一个做食品的客户,他用国产的一段时间就必须换新电机,因为他的使用强度很大,用我这个就很省了,

网友:
雨刷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好专业,牛逼哦
这个我这个正常情况下连续4-5个小时非常普遍,我这不是吹牛逼。
前几年我改过一款小 ...

这不吹牛逼,正常,如果是车上的东西,它设计时会考虑环境本身就是高温的,所以拿到普通环境中会有很大余量

你这电机多沉?里面蜗轮是什么材料的?

看你说以前做过的,做前面饭桶桑说的烤串机是没问题了,你这电机可以做大点的,做烤多个一起叉起来的,烤羊腿也够力,我这街边都是那种带减速机的交流电机驱动的,挺不划算的,你用这个电机做的话,12V汽车能供电,也符合地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不错不错,我要想想如何搞,我不想太深入,我只想把这批电机出掉,给我老爸分一部分工钱,完事。 ...

貌似我好像在高档烤串店里见过,他们是一大排固定式轮同步转动搓串。这种电机关键是传动。

网友G:
特瑞科的雨刮电机,在这个行业,他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网友H:
儿童滑板车,这个电机应该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吹牛逼,正常,如果是车上的东西,它设计时会考虑环境本身就是高温的,所以拿到普通环境中会有很大余 ...

电机1.3KG,一个
里面是尼龙+铜螺杆组合很好用
还有位置信号输出,当然比较粗旷,一圈一个信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我好像在高档烤串店里见过,他们是一大排固定式轮同步转动搓串。这种电机关键是传动。 ...

明白,很多大佬都认为做烧烤传动靠谱?我想想,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特瑞科的雨刮电机,在这个行业,他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你这个是真是大师级别的,对对,就这个牌子的,你的回复好霸气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儿童滑板车,这个电机应该很给力

儿童滑板车真的可以,我真的想过给我二娃做个玩下?

网友I:
做过类似电机的驱动板,记得不带载电流大概就有8到9安,特地找了个18安的电源才带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过类似电机的驱动板,记得不带载电流大概就有8到9安,特地找了个18安的电源才带起来 ...

瞬间确实需要8
A以上才好启动

网友J:
60转/分 刚好做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J:
60转/分 刚好做个时钟

靠这个看时间可能不是很稳定,忽快忽慢,各种因素都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