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安装OFFICE2010时老提示安装过程中出错

楼主(2020-06-03):
前两天咸鱼上入手了一台DELL一体机,家里人用用;电脑硬件没问题,买之前鲁大师测试过,原先是安装的win7,和一些常用软件。

拿来后,重新分区格式化,装win7后,开始安装office2010,安装到70%进度吧,就提示:在安装过程中出错,如下图,用“MicrosoftFixit50927”这个软件fix了,也一样。

网上搜到的解决方法,安装选自定义,将office 共享功能”,"business connectivity services"这项禁用,然后安装也是一样结果。

安装OS后,系统更新貌似只安装了一个(升更新速度那个),其他没装,不知有无关系?

不知哪位坛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你的安装文件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安装文件坏了吧。

安装文件应该没坏吧,文件我从两个地方拷贝的,有两个,都是之前别人安装到其他电脑OK的。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f5b7537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文件应该没坏吧,文件我从两个地方拷贝的,有两个,都是之前别人安装到其他电脑OK的。 ...

那你换retail序列号再试试。trial序列号不能和retail混用,如果有多种套件必须先装retail的套件再装trial的套件,否则retail套件会失败。你是不是用trial装visio了?是的话你顺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9870&_dsign=f5b75372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安装文件有问题吧?win7,win10装都正常。

网友D:
用ccleaner清理一下注册表再安装试试看,官方免费版就挺不错了

楼主:
用4楼坛友提供的2016版,可以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文件有问题吧?win7,win10装都正常。

哦,那怎么检查呢?  安装文件有两个,一个是从局域网共享上拷贝的,还有一个是网上别人分享下载的,两个安装结果,都是一楼那样的情况,装到70%左右,提示安装过程中出错,装了几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cleaner清理一下注册表再安装试试看,官方免费版就挺不错了

好的,有空试下,说不定要装回2010版,安装os后,装office之前我做了一份ghost备份,到时我先恢复到那一份。  但是也挺纳闷,新装的纯净版系统注册表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换retail序列号再试试。trial序列号不能和retail混用,如果有多种套件必须先装retail的套件再装trial ...

不好意思没明白,改序列号是在哪里改?  套件不都是在一个安装文件内吗,安装前有个自定义选项那里,有选择需要安装的功能,印象中只看到有个visio viewer,没有单独安装visio,还是我理解错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怎么检查呢?  安装文件有两个,一个是从局域网共享上拷贝的,还有一个是网上别人分享下载的,两个 ...

可以检查一下 MD5,http://www.xiaobaixitong.com/win7jiaocheng/28046.html 这个也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