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无符号char,如果不初始化,右移8位后,值不一定是0

楼主(2020-06-03):
keil MDK 编译,
unsigned char k , b ;
................
b = k>>8;
这时b 可能不是0。什么原因?

网友:
k没有初始化,试试赋个0xFF

网友A:
你降低下编译器优化等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降低下编译器优化等级试试

降到 0 级也是一样。
只要先赋个值 ,就不出错了

网友:
调试模式汇编跟一下看看编译成什么指令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降到 0 级也是一样。
只要先赋个值 ,就不出错了
   611:                                                k=0;
0x080188CE 2700      MOVS     r7,#0x00
   612:                                                for(j=0;j<x;j++)
   613:                                                {
0x080188D0 2400      MOVS     r4,#0x00
0x080188D2 E01C      B        0x0801890E
   614:                                                 k= k>>1;
0x080188D4 107F      ASRS     r7,r7,#1

查看到的汇编代码,K不初始化时,R7的值就不确定。8位 的K 右移。并不是只移动R7的低8位,而是把R7高位的数据移入低8位中,所以出现不想要的结果。
但这样的话,又不符合 ”8位无符号 右移,左边补0“  这种说法

网友B:
GCC试了下没这个问题,字节左移赋值后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GCC试了下没这个问题,字节左移赋值后是零。

跟踪结果是没补始化时 R7=0x07070707,右移一位后是0x03838383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踪结果是没补始化时 R7=0x07070707,右移一位后是0x03838383

那这是mdk的bug了,数据类型被自动扩展了但是没有后续的掩码工作。gcc如果用byte类型会导致汇编里大量的shl 24,shr 24操作来移除高位全部0。所以arm之类的一般都强烈建议完全基于32位整型来计算,避免数据的额外处理步骤。

网友:
32位mcu  处理32位数据最为拿手   省时省力     处理8位数据反而耗时吃力还容易出错

网友:
32位宽,向右移,会不会把bit8-15的随机数移过来了,你向左移8位试试.

网友:
为什么老是纠结这些不规范的写法是什么表现呢?
怎么表现都是正常的,换个编译器可能就是不同的结果。
如果想满足好奇心,建议关闭编译器的自动整型提升看看,可能会得到你想要看到的结果。

网友:
这里b不是0又如何呢,真正用的时候,会帮你变成0的,编译器都很聪明,会延迟生效

网友:
右移8位是个什么操作?不会溢出吗?你这个UCHAR本身才8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是mdk的bug了,数据类型被自动扩展了但是没有后续的掩码工作。gcc如果用byte类型会导致汇编里大量的s ...

关于这点,UXTB它不香吗……

网友:
为什么就没有人想下这个没有初始化的变量是个什么值呢

网友:
楼主试试定义为全局变量不初始化

网友:
那你就初始化一下会死啊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条件不足,要看k,b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静态变量。
如果是局部变量,k,b就是不确定的;全局静态变量的话会被放在bss段,c启动代码把它们初始化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条件不足,要看k,b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静态变量。
如果是局部变量,k,b就是不确定的;全局静态 ...

K是局部变量。在8位机上 unsigned char  右移 左边是补0,但现在32位机上,在K不初始化的情况下右移,左边不一定是补0.

网友:
引用 楼主:
K是局部变量。在8位机上 unsigned char  右移 左边是补0,但现在32位机上,在K不初始化的情况下右移,左 ...

你一个8位数据,最多移7位,你移8位是做什么?1000 0000 >>7 =  0000 0001

网友:
中途没有赋值的,定义的时候就要初始化。

网友:
32位CPU,用32位数据最好。

网友:
纠结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C 语音里面未定义行为,一个 8 位的数据右移 8 位之后应该是啥?

网友E:
局部变量未初始化的时候,编译器是没有义务保证他的值为某一个确定的数值的。这个可不是编译器BUG。不要与自己
预期不符合就说是编译器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是mdk的bug了,数据类型被自动扩展了但是没有后续的掩码工作。gcc如果用byte类型会导致汇编里大量的s ...

我也觉得是BUG,不符合C的标准用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局部变量未初始化的时候,编译器是没有义务保证他的值为某一个确定的数值的。这个可不是编译器BUG。不要与 ...

不管是否初始化,右移首位补零好像是标准C的做法吧?当然我并不确定C里是否有明确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局部变量未初始化的时候,编译器是没有义务保证他的值为某一个确定的数值的。这个可不是编译器BUG。不要与 ...

可能我说的不够清楚。其实问题 是:  一个不确定值的 unsigned char 数,右移一位后,首位不一定是补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够清楚。其实问题 是:  一个不确定值的 unsigned char 数,右移一位后,首位不一定是补0 ...

给你这么一说,的确是编译器在这里欠考虑。
因为arm compiler 5一般是先进行ALU操作,在赋值给别的变量前才会用一条专门指令去把寄存器长度截取为uint8_t。
你这个例子高概率的,a直接就是在通用寄存器页里分配的,按照先ALU运算,后截取的步骤,Rx bit7以上的值已经影响bit0~bit7了,然后才进行长度截取,已经于事无补了——考虑到你保存的结果还是在a里,编译器估计都不会进行长度截取……

你arm compiler 5版本是多少?优化等级是多少?
尝试过arm compiler 6么?arm compiler 5已经停止维护了,即便有问题也不会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否初始化,右移首位补零好像是标准C的做法吧?当然我并不确定C里是否有明确的说明。 ...

我以为你们说的是未初始化的变量初始值的问题。真没注意到这里移位非0的问题。
不过我知道编译器会怎么做,所以判断下来,我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